哪种磨床比较好?

楼主(2007-10-23):
本人想买一台平面磨床,用来精密加工,但不知买哪种好,主要用来做连接器的,精度在2U以内。

网友:
你有多少钱用来购买》

网友:
斯来福临的磨床全球最好
下面有八大磨床牌子

网友:
台湾准力的也不错,装上SONY的数显光栅尺可以做。

网友:
日本的FANUC ,OKAMATA性价比不错

网友:
我们用台湾建德的,还可以的。

楼主:
精磐磨床精度在2U以内

东莞的精磐精度可达到2U,是由台湾大同磨床师傅,于2003年在大陆开厂做的,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网友:
台湾建德的好啊,精度OK的!

楼主:
精磐磨床

精磐磨床总代理:盛鸿机械有限公司
13713419555刘小东

网友:
其实,你的情况没有说清楚.关键是你加工工件的材质和厚度非常重要!对于平面磨来说,机床的精度不用过多考虑.用杭洲机床厂的高精度平面磨就可以.我们厂用的就是杭州的平面磨,磨削1000X50X50的工件,平面度在2.5微以内.你说的2微肯定也包括平面度了吧?
难点在磨削工艺上,微米级的精度对磨削工艺,尤其是工件的夹持有非常高的要求.机床精度只是最基本的保证.还有,冷却液和各种油温的稳定性,影响也是巨大的.温度变化一度,几个微米就找不着了.举个例子:同样的条件下,一个工件磨5分钟,另一个工件磨10分钟.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干高精度的活不是买台好床子就能解决的.还要高工艺和高水平的操作工.
提醒一下,薄片零件不能直接放在磁力吸盘上加工,得有特殊的工装.而且磁力吸盘还要定期的检查本身的平面度,不好了可以采取自磨的方法来修正.也许你会问磁力吸盘表面还会变化,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磁力吸盘光发热而导致的变形就足以导致加工报废!

网友(2007-11-22):
精磐的好

精磐的好,原装台湾的电机,主轴,丝杆,适应做连接器,接插器等精密加工的地方。精度确保2U以内,5年不变型。

网友(2013-03-04):
南安精艺机电的闽丰牌618磨床挺不错的

网友(2013-09-23):
614.618做插件台湾机还是大同和宇青的好用

网友:
百度八大磨床

网友:
台湾普发平面磨床
台湾普发平面磨床总代理:东莞市鑫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5917706314冯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