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尼龙66 的有关注塑问题

楼主(2007-10-23):
现注塑梯形内螺纹T6X1.25  长度在20至30MM左右
材料选用:尼龙66+10%增强纤维
与之配合的是金属镀钛小螺杆,受拉/推力为20公斤
使用环境要求:-40…180度
瞬间转速:5000转/分
注塑件尺寸不稳定,运转时间稍长螺杆阻力增大
请教:怎样保证注塑收缩精度,在不搞高成本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材料或材料配置,或其它的一些办法?
请知识经验丰富的前辈赐教!
谢谢!

楼主:
怎没没有人回复呀,等得我花儿也谢了!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还是有人有保守思想?

网友(2008-04-01):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是注塑机还是问收缩率啊?

网友:
水冷试过没有?油冷可以尝试一下,POM的我们以前水冷过,是齿轮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00转/分的速度啊--------有空间的话用聚氨酯同步带和尼龙66纤维加强同步带轮效果好些.

网友(2009-09-19):
搞不懂还是多来社区听听大家的讨论

网友(2010-12-26):
高手呢?期待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