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的模数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24):
在变档机构中,主轴和副轴上有相应的几对啮合齿轮,,这几对啮合齿轮的模数,全部都需要相同么?

劳驾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帮帮忙..
最近再测绘一个变档机构..啮合齿轮的模数不全相同..有3和2.75..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产生啮合,则模数和压力角余弦的乘积必须相同。
不知楼主的模数是如何测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测绘步骤测绘的

网友:
你发一些相关数据和图片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产生啮合,,模数和压力角余弦的乘积相同,,你是指
3*cos(a1)=2.75*cos(a2)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档机构的第一对齿轮相关参数:
z1=13;z2=32
基节pb=k3-k2对应的模数和压力角为3,20
中心距69
齿顶园直径d1=46.3*sec( pi/(13*2) )=46.6401;d2=103
变位系数,齿轮1:0.2977齿轮2:0.2413

第二对齿轮相关参数:
z1=24;z2=25
基节pb=k5-k4对应的模数和压力角为2.75,20
中心距69
齿顶园直径d1=73.15; d2=75.3*sec( pi/(25*2) )=75.4489
变位系数,齿轮1:0.3416齿轮2:0.2295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家看看..这个测绘步骤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量基节,,跨齿数的选择..我是参考..跨齿数=Z/9+0.5选择的..

网友:
3模数和2.75模数的,不产生啮合,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产生啮合..两队齿轮..不过是分别同轴..
第一对齿轮中的齿数13的齿轮...第二对齿轮中的齿数24的齿轮...同轴
第一对齿轮中的齿数32的齿轮...第二对齿轮中的齿数25的齿轮...同轴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分别同轴的啮合齿轮的模数可以不可以不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一对齿轮中的齿数13的齿轮...第二对齿轮中的齿数24的齿轮...同轴
第一对齿轮中的齿数32的齿轮...第二对齿轮中的齿数25的齿轮...同轴

这两对齿轮的模数分别为3和2.75,,,不相同..合理么?

网友:
那当然是合理的。如果是同轴,不同速比,只要保证不要同时啮合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从实物上看,,需要同时啮合...

这样就不合理了是么?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变位系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我这里要改造一台美国车床,因为要三轴同时传动,但是有一个轴上(三轴)的齿轮没有了,它是英制齿轮,是不是变位我现在不好计算,能不能告诉一下,参数如下:一轴:齿轮 Z1=72   m=2.54   外径:φ187.96,测量齿全高为 h=6,压力角为14.5度;
      二轴:齿轮 Z2=18  m=2.54 外径:φ50.7,测量齿全高为 h=6,压力角为14.5度 ,;
           三轴:齿轮 Z2=26 m=2.54  ,压力角为14.5度 ,外径:需要计算,
   现在是一、二轴中心距为:124.3,二、三轴中心距为:123.94,二轴为中间轴。能不能帮我确定一下第三轴上的齿轮参数,如变位系数、顶隙系数等。

网友:
只有直接啮合的才必须(一般)模数相同,不直接啮合的模数可以不相同.
在整个传递过程中,数比是有意义的.而具体到每一对啮合的齿轮的参数,和另外的啮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事实上,对于多对齿轮的多级变速,如果采用完全相同的模数,恰恰说明设计是有问题的.
正常的合理的设计,肯定会采用不同的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时同时啮合,同轴,但并不是真正的同轴,即转速不同,有一个齿轮是套在轴上的,和轴没有连接。那也是可以的。
同意楼上的:“事实上,对于多对齿轮的多级变速,如果采用完全相同的模数,恰恰说明设计是有问题的.”

楼主(2008-04-11):
回复 网友K:

如果是齿数72和齿数18啮合..齿数18和26啮合的情况下...

通过计算72和18的齿轮参数,,可以求出齿轮18的变位系数,然后在利用18和26啮合求出齿轮26的变位系数和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