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件、麻烦!

楼主(2007-10-24):
我有一工件,材质不锈钢,高400,镗孔深135,孔径24+0.05/-0.05,设备、刀具都成了问题,
刀具方面:1、微调镗刀能加工24的有效长度最大才86;
设备方面:
1、CNC立式铣床,二维的,加上刀柄、工件的长度要求Z向行程能达到700mm左右的,还没发现合适的;
2、卧铣,倒可以考虑,不过我对这块不了解。

谁来帮帮忙

网友:
公差要求那么的低  车床镗

楼主:
无锡朋友 你有MSN、QQ吗  还真得向您请教一下

楼主:
呵呵  已经加了你的 MSN  回头上的时候咱们聊

网友:
最终结果是用车床镗吗?把你们讨论的结果写出来我们大伙学习一下啊.

网友:
公差要求那么的低 !  车床镗,

网友:
加减0.05很一般呀,整么叫那么低?车不了.可以用镗床嘛

网友:
普通车床做加减1丝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本事端面+-1丝。

网友:
这零件铣床,镗床,车床,用钻,扩,绞就能保证

网友:
你的镗床设备

你的镗床可能不适合做这类零件,一般情况下像这类孔镗床加工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如果用车床加工成本就高了。首先你的工件不是一个规则的,而且你也没有标明工件的厚度,以及你的工件是否有可供你车床装夹之处。这个零件的车床装夹会比镗床麻烦得多,因为他不是刀架的移动旋转。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批量,你将无法面对供货期啊。况且这台车床的价格不菲。依我看,像这种工件,首先考虑的不是孔径精度的要求问题,而是坐标的定位问题。如果你的镗床没有这种要求,那就只能外协了。

楼主:
外协镗床?
- Q- ^: P8 ~! x8 }这是个办法 不过难找这样的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