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产品能做氧化处理吗?

楼主(2007-10-24):
如题,请各位前辈速相告

网友A:
45#产品一般都做电镀处理,
做氧化成膜不好

网友:
可以,但效果不好。
还是如鬼狼所说,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产品一般都做电镀处理,
做氧化成膜不好

请问能做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阳极氧化一般都用于铝或铝合金工件,45#工件一般做发黑(发蓝)或电镀处理,(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氧化铁不是透明的,所以如果氧化效果不好,看起来就不好看)

网友:
45#产品是45#钢吗?那就是发蓝处理和发黑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一般都用于铝或铝合金工件,45#工件一般做发黑(发蓝)或电镀处理,(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氧化铁不是透明的,所以如果氧化效果不好,看起来就不好看)

非常感谢您的答案!

网友:
45#产品是45#钢吗?那就是发蓝处理和发黑处理啊
我同意极限思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