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铸的定义

楼主(2007-10-24):
各位高手,我有个弱弱的问题向各位请教:听说是在锻造中用到模具,是不是指压铸时用到的模具?(别的我想用不到模具吧?)压铸是属于锻造还是铸造?如果压铸是锻造的话,那这个和胎模锻有什么区别?

网友:
1.压铸是属于铸造,全名叫压力铸造
2.锻造有锻造的模具,压铸时有压铸的模具,两种模具是不一样的

具体有关压铸的问题,楼主可在论坛内进行搜索,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力铸造是近代金属加工工艺中发展较快的一种少无切削的特种铸造方法。它是将熔融金属在高压高速下充填铸型,并在高压下结晶凝固形成铸件的过程。高压高速是压力铸造的主要特征。常用的压力为数十兆帕,填充速度(内浇口速度)约为16~80米/秒,金属液填充模具型腔的时间极短,约为0.01~0.2秒
压铸和锻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2007-11-28):
【转】压铸是在压铸机上进行的金属型压力铸造,是目前生产效率最高的铸造工艺。压铸机分为热室压铸机和冷室压铸机两类。热室压铸机自动化程度高,材料损耗少,生产效率比冷室压铸机更高,但受机件耐热能力的制约,目前还只能用于锌合金、镁合金等低熔点材料的铸件生产。当今广泛使用的铝合金压铸件,由于熔点较高,只能在冷室压铸机上生产。压铸的主要特点是金属液在高压、高速下充填型腔,并在高压下成形、凝固,压铸件的不足之处是:因为金属液在高压、高速下充填型腔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把型腔中的空气夹裹在铸件内部,形成皮下气孔,所以铝合金压铸件不宜热处理,锌合金压铸件不宜表面喷塑(但可喷漆)。否则,铸件内部气孔在作上述处理加热时,将遇热膨胀而致使铸件变形或鼓泡。此外,压铸件的机械切削加工余量也应取得小一些,一般在0.5mm左右,既可减轻铸件重量、减少切削加工量以降低成本,又可避免穿透表面致密层,露出皮下气孔,造成工件报废。

网友:
楼上几位已经说的很全面了,压铸是铸造的范畴,而且模具在好多方面也用到,铸造,锻压,注塑,模具的品种也好多.,

网友(2008-01-15):
一下子学到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