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车间能否生产排程?

楼主(2007-10-24):
在公司里刚接受生管这一块,

   由于以前没有做过机械,但公司领导要求对加工车间的每台机器, 都做出排程 出来,

 就是每台机器,每天的产量都定下来,

     但是现组长,和加工课抵触情绪比较大,

   不知道在别的公司,机加工这一块有没有 生管做日程安排的,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对于一个有规模的企业,当他的产品达到一定需求时就需要量产,这时就要对加工设备安排产量了,不过,这些加工设备都是数控性质的,因为非数控性质的设备人为因素很大,但是可以限定加工工时,在做出限定时一定要考虑到人员的能力问题,否则很多人会有抵触情绪,这就要看领导的水平了.
对于一个有规模的企业,这是必然的趋势,就算员工再有意见,还是要往这方面发展,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网友:
鬼狼说的对。
给你出个主意,你让各班长和加工科先出个排程,你在改改,多和生产科打交道,让他们知道你的苦中,但不要交心。

网友:
需要和工艺人员一起来做.有的机器就固定做一道工序,你可以观察工人每小时可以完成多少该零件的这一工序,然后就可以计算出该工人在该设备上8小时应该至少生产多少个零件了.所谓工时定额一般都是经验和统计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们公司,也曾经试图作好生产这一块。推行生产成本核算的工作,能具体到安排车间每台床子和工人的每天的工作量,不过那个生产系统分的很细,并且有详细的生产计划和庞大的生产调度和协调。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好的。我以前也曾负责过生产计划的这一块,感觉就是一团乱麻。

网友:
你没做过机械,领导直接叫你管排程,那是他头脑发昏。我是在做了3年后师傅们才不敢蒙我。 不过管人是很讲艺术的。关系要不远不进。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小地方可看不见就看不见(这种事你要慢慢改进,只要知道正确的方向,往那走,不要急着一步到位)。不要用你的权利压,多用你上级的权利。我以前管质量时就把客人每次的投诉,贴出来,把下道工序的抱怨说给上道工序,偶尔在员工面前抱怨老板,意思是告诉员工不是我一定要逼你,客人挑,老板逼,我们要生存。同时不断灌输竞争对手狼来了的思想。给大家造成感觉不是我要求严,是我们要生存

网友:
如果你们历史资料保存得好的话,产品也比较固定的话,排成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你最求什么?你们是装配为主还是存机加工?前者更复杂,你要随时配合装配进度,很多机床还要留出余量,配合装配中出现的修修改该的东西。后者就简单多了,历史资料汇总整理就好,如果在实际中有出入再修改就好。但定额一定要有。我的标准就是定下的定额一年调整一次,调整的依据超额部分不能〉20%,因为我们超额部分是按35%给工人奖金的。比如:130落地镗厂内定为100元/小时,一个月按22天计算共计176小时,实际做活总共票完成180小时,则超额4小时,月底工人可以拿100*4*35%
=140元奖金。以此类推。如果超额超过35小时,则证明你的定额太松,需调整。但每个公司定额不太一样,所以以上只供参考。
生管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慢慢体会捉摸。其实也蛮有乐趣的!加油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前辈的指点,现在做了一个月了,感觉还是一团乱嘛, 排程下发后,完成率很低, 并且不停的有插单,返工,现场的组长也有抵触思想,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什么都安排完了, 那还要我们组长,科长做什么?
      还是我现场经验太少,沟通方面也不太圆滑,这方面要多下工夫了,~

     生管,确实比想象中的要难做多了~~

网友(2007-12-26):
为何不试一下排产软件?

有一种可进行机加排产的软件,可以直接安排到机台,并计算出标准工时。

使用起来也很简单,用 google搜一下" 制造业 排产 软件" 就可以找到。

网友(2010-08-07):
我也是呀,想管好不容易呀,管人有学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