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的检测,求助
关闭

楼主(2007-10-24):
平面度的检测,见附件

网友:
我以为是教怎样检测的,原来是求助的。

网友:
工件放平板上用塞尺塞

网友:
三座标使用手册里面现成的,难道你的三座标没有?

楼主:
我的三座标只能测整个面的平面度,这样标的没办法计算.

网友:
你可以测整个平面度,如果整个平面度不超差的话,那么测量结果也不会超差。如果超差,则显示一下实际的测量点,看看在大致什么区域,然后在该区域150*150的面积内测量,看看测量结果。

网友:
你的三座标软件如果不可以在评定的时候局部采样评定我真的觉得挺奇怪的,我的直觉是可以,你和你用的三座标厂家联系一下,估计他们不敢说没有这个功能,问问怎么实现

网友:
测量整个面,在150X150的区域中评估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我也这样想,可是很奇怪楼主说他的三座标没办法计算

楼主:
 我用的三丰三座标,的确无法计算

网友:
这样标的意思是在被测平面上任取150*150的面积,此面积上的平面度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
测量整个面,在150X150的区域中评估

我也没见过,能不能抓个图,让大家欣赏一下

同时我想问下,你的意思是不是测量这个平面,得出整个平面的平面度
然后在实际测量面平面度中取出150X150的区域,
如果是这样的话1取出50X150的区域应该是靠近测量面中心位置的,如果旁边平面度大的话如何处理

网友:
你可以测整个平面度,如果整个平面度不超差的话,那么测量结果也不会超差。如果超差,则显示一下实际的测量点,看看在大致什么区域,然后在该区域150*150的面积内测量,看看测量结果。
-------------------------------------------------------------
支持这个观点

网友:
之前讨论的一个帖子

平面度测量,发动机缸盖顶面---[请教]
发动机缸盖顶面平面度要求0.02/50,如何在CMM上测量,50*50的面应该如何选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0444&extra=page%3D12

网友:
你可以测整个平面度,如果整个平面度不超差的话,那么测量结果也不会超差。如果超差,则显示一下实际的测量点,看看在大致什么区域,然后在该区域150*150的面积内测量,看看测量结果。

支持以上观点

我个人认为150×150前面应该有“□”,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真确?

网友:
可以三点定位,,取六至八个点.分别相对标准块进行测量.

1、低成本,则用马尔表。
2、自动化一点。用工控机带动传感器测量。。。。

网友:
楼上说的是在线检具,楼主要的是三座标评定方法,而且楼上的第二点自动化的可能不太大,数据分析自动化可以

网友:
我已经做了一套了。只是需要人工将工件放在工位上.结果会自动显示在计算机上.

然后工人看合格与不合格.在人工卸料就OK了.

网友:
呵呵呵,使用了一个传感器在运动吗?难度大啊。可能是同时在不同的位置布置了好几个传感器近似计算的吧?
成本高啊

网友:
对.成本高啊。...
现在有个客户.正因为成本高,而没有让我这样做..
自己拿马尔表去做了。 .

网友:
我原来给康明斯用国产表做过 更便宜了 以后多交流

网友:
本人用的是ZEISS的三坐标,系统本身就有这一功能,这对本坐标测量机来说应该一基本功能,楼主请仔细查阅一下你的操作手册,或与厂家联系,肯定会有的。

网友:
如果用工具显微镜怎么测?

网友(2007-12-02):
我公司用的是最粗糙的检测方法.自制平面尺根据图纸要求用塞尺判定合格与否.不知这样检测是否正确,而且平面尺没有一个制造标准.请指教!

网友:
刀口尺,透光发.全面测量,简单,方便,(刀口尺>1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