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题2

楼主(2007-10-24):
再出一个画法几何题,跟上次一样,三日后公布答案
提示:本题4个圆弧之圆心均在斜线上。
求:
1. a 值为何?
  a. 54.1193   b. 54.1219   c. 54.1291
2. b 值为何?
. 30.7003   b. 30.7030   c. 30.7300
3. c 值为何?
. 14.1899   b. 14.1989   c. 14.1998
4. A 值为何?
. 91.0270   b. 90.2007   c. 90.2070
5. B 值为何?
  a. 28.0142   b. 28.1024   c. 28.1240
6. D 值为何?
. 23.3348   b. 23.3438   c. 23.3834
7. 绿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a. 1975.0888   b. 1975.8088   c. 1975.8808

网友:
1:a
2:c
3:a
4:b
5:a
6:c
7:b
不知对不对

网友:
首先,谢谢鬼狼大侠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题目,我工作时是做车间技术,在这里不太画图,感觉有点生疏,,真心的谢谢,
1、a
2、c
3、a
4、a
5、a
6、c
7、b
请大侠给个判断,等三天时间有点长,只给个结果,是对是错就可以,

有人和我画的一样吗,

网友:
我画的和3#一样

网友:
楼主的这题没有前两天的难度大哦,我都画出来了

楼主:
想要难的好办,明天给你们出一个

网友:
鬼狼大侠的画图水平好高,我还要向你多多学习,有问题时就向你请教了,

难度一步步增加的好,这样参加的人会更多,也可以学到好多平时不太习惯用的命令,

我原来时还有点理解错误,,,认为a b c 是指的圆弧的长度,可我没找到查询弧长的命令,还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
公布正确答案

1. a 值 = 54.1193,就是(a)
2. b 值 = 30.7300,就是(c)
3. c 值 = 14.1899,就是(a)
4. A 值 = 91.0270,就是(a)
5. B 值 = 28.0142,就是(a)
6. D 值 = 23.3834,就是(c)
7. 绿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 = 1975.8088,就是(b)

看来卓哲大侠很厉害呀

网友:
卓哲大侠,标注圆弧长度的命令只要装个清华天河的PCCAD这个插件就有了,里面有圆弧标注,我用的是2007的,大概有800MB,不好上传,这里有下载  http://board.verycd.com/t450343.html,只要下载799.8MB的那个文件就可以了,可以用再autocad2007上,而且兼容autocao2008上,我都实验过了,很稳定

网友:
建议鬼狼可以系列发帖,贴名称就叫鬼狼教画图系列一,系列二,系列三

网友:
1. a 值为何?   (a)
  a. 54.1193   b. 54.1219   c. 54.1291
2. b 值为何?   (b)
. 30.7003   b. 30.7030   c. 30.7300
3. c 值为何?   (a)
  a. 14.1899   b. 14.1989   c. 14.1998
4. A 值为何?     (a)
. 91.0270   b. 90.2007   c. 90.2070
5. B 值为何?    (a)
  a. 28.0142   b. 28.1024   c. 28.1240
6. D 值为何?    (b)
. 23.3348   b. 23.3438   c. 23.3834
7. 绿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b)
  a. 1975.0888   b. 1975.8088   c. 1975.8808

网友:
要800M,我这的网速也不太好,要用时还是人工计算一下,,我CAD不怎么用的,我还是喜欢用CAXA电子图板,但在这题目下,CAXA的绘图精度在图上表现的没有CAD好,

楼主:
看来是得考虑一下发帖的名称问题了

网友:
恩 确实有点简单 有caxa画 很快的!不过它的精度要低一些

网友:
电子图板我还是比较喜欢,一开始就上手的CAXA,目前以CAD还是玩不好,,还好CAXA内有互相转换的工具,,方便呀,,方便,,

网友:
CAXA我也装了,就是用来互换文件用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