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镀真金和仿金怎么去区分?

楼主(2007-10-24):
请问各位大侠:电镀真金和仿金怎么去区分?从电镀出来的效果怎么去区分真金与仿金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请问有明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请问有明白的吗?

我还是不明白,没有哪位知道吗?

网友(2012-03-19):
看颜色就知道了。一般18k以上的是真金,最好是要求镀24k的。镀仿金能达到18k就不错了,而且颜色不稳定。

网友:
听说真金不怕火炼,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