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套模具不是很成功,老板又下单了,100万

楼主(2007-10-24):
上套模具不是很成功,老板又下单了,100万,附排样图,请各位给意见,如果再出问题的话,我可要出问题了,谢谢各位先.

网友:
这排样图模具做没有?上套模具不是很成功是指我们讨论的那套?
看排样是自动冲?1.2厚的料不好卷吧?不是卷料就没必要自动冲。

楼主:
前方,你好,是的,1.2的料有卷料,要自动冲,否则的话,数量跟不上,因为每月都有100万,加上上次的每月20万,只能用自动冲,冲完后还要抛光

网友:
你好  这套模具你已经生产过了?那可以把具体的问题说清楚,大家一起讨论。就这样看你排样图,很难看出生产过程中具体问题,模具上只要每一步的接口能接合的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后面一边再加一个抬料销会不会好些,冲中间废料的剪口尖角能做点圆角最好。
另外请问你在哪里工作?社区很少碰到你这样的业内人士。以后相互学习。我早些时候发了几个帖,你有时间帮忙诊断下。

楼主:
谢谢前方大侠,我在深圳石岩,本套模已经改过了,我明天发上来,大家看一下,还没有开始生产,只是在设计阶段,下周要生产,所以比较急

楼主:
上午传到另一个贴了,现补上,修改过后的图

网友:
昨天出差很晚回一直没时间看你这图。有几个问题:
1,改成冲废料基于什么考虑?仅仅是产品冲出来平整些?
2,两手准备,自动不行就手动?
3,模具上尖角太多!特别是0.9和1.5的那两个小口,很容易爆模。

楼主:
是的,头部如不冲废料的话会变形,尖角没办法了,今天已经下了,看结果怎么样吧,谢谢了

网友:
生产过程中,看有什么问题,再发过来大家一起讨论。
等你分享!

楼主:
好的,下周就要正式生产了

网友:
模具试了吗,你现在用的是下废料的方式。采用浮料块整体下下,后一步再推下,应该也可以,

楼主:
还没有试,下周才能装模,其实这模也并不复杂,只是多年没有做模具了,没以前那么自信,谢谢你

网友:
发表下拙见

呵呵,前面的下废料冲头,会导致凹模易爆,拆开来会好一点,要么下模做好几个备用入子。
排料还可再省一点,缩排,料带宽再小一点

网友:
惠宇之王 你好
不知道现在模具用的怎么样?很想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2009-09-15):
看看专家说法吧,

网友(2023-09-12):
不知道lz大侠的这两套模具最后搞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