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怎么焊?---请教

楼主(2007-10-24):
一般用于汽车反光镜上,断裂之后怎么也焊不上

网友:
楼主好!
    你用气焊试试, 火焰要小以免加快锌的挥发。

网友:
我查阅了一下资料,你那个应该是Mg-Al-Zn的合金,可以用氩弧焊,也可以用钎焊(钎焊最好选用天然气),不过最为主要的是要把焊接的坡口开好。焊接时要防止热影响区范围扩大,以免热影响区晶粒粗大,脆性增加。因此焊接时的焊接速度要适当的快点。不建议使用气焊。

楼主:
不管用钎焊还是用氩焊关健用什么焊接材料

网友:
不好意思,前几天没来。可以用MB3焊丝,如果用钎焊,钎剂用氯化物和氟化物的混合粉末。

楼主:
兄弟mb3是怎么回事,可以说说吗

网友(2009-11-18):
一般用于汽车反光镜上,断裂之后怎么也焊不上
引用 网友A:

我也十分着急呀,我是玩老爷车的,老车的门拉手、门摇把等零件卖不着,我们又焊不上,敬请朋友们帮帮忙吧!

锌合金怎么焊?---请教

也可加我QQ:29550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