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铝的切削参数

楼主(2007-10-24):
大家好!请问数控车加工铝时,外径为160毫米左右,主轴转速可以是多少?刀具的磨损为何很快,与参数有关吗?

网友:
300到400左右吧   和参数没关系

网友:
400左右吧 ,要加冷却液,和车刀参数有关系

网友:
与加工参数有关,同样与刀具材质有关。材质最好找刀具商解决。

楼主:
4楼说的很对,谢谢各位了.目前已更换刀具了,主轴转速已调至2000.加工情况不是很理想.

网友:
主轴转速再慢一些,加大进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