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的测量---求助

楼主(2007-10-23):
三座标测量一个面到基准的距离,有人是这样测的:利用图纸基准建好坐标系后,然后再测面,得到面的坐标数据便是距离,其实这是基准到该面垂足的距离,如果基准与该面相距较远,误差很大,有人认为应该在该面采点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哪位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你讲的不详细,最好有图纸看一下,不知道你的基准和面的大小,哪个更可靠?要根据你的加工工艺来确定基准.

网友: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也很清楚两种方法测量出的结果差别很大。) m1 u: u& p2 p5 C2 P
我认为应该采用后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建立好基准后,在被测面测量取点,取的点在能够反应面的实际轮廓,如四周和中心位置,取点数的多少就由此决定。取测量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
其实,评价一下测量面与基准面的平行度就可知道距离的偏差大体为多大,如果平行度超过距离的公差要求,则计算这个面到基准面的距离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
不太清楚楼主所说的平面长度是孔轴线的10倍是什么意思

不太清楚楼主所说的平面长度是孔轴线的10倍是什么意思,就本人的工作经验来看,在建坐标和评定位置公差时,所选择的基准要尽量避免小平面和短直线(轴线),否则在测量这一平面或直线时所产生的误差在评定过程中往往会被放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基准要尽量避免小平面和短直线(轴线),否则在测量这一平面或直线时所产生的误差在评定过程中往往会被放大.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其实也可以多打点,求一个面倒基准的平均距离,作为参考尺寸。

网友:
测量距离时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衡量,你可以把相关要素的形状误差也看一看,综合考量

网友(2008-03-10):
三楼和四楼其实意思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