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膜去除---请教

楼主(2007-10-24):
LASER氧气切割5.0的SPHC时,切割面产生氧化膜,影响烤漆附着力,工件又不能酸洗,用震动研磨方式去除,但材料在研磨过程中就生锈了,所以此方案NG,请教各位大虾还有没有更搞的方法。谢谢!!

网友:
换氮气切割,成本是高了点,但是后续成本低

网友:
要看你机器功率有多大了
功率够大的话可用氮气切

楼主:
4300W百超目前不考虑用Ne2切割
还有没有好的方法,请教!!

网友(2008-01-13):
一块很普通的钢板
一块是正宗的宝钢板
用同样的工艺切。
你会发现它们俩个那层痒化完全不一样
一是小小乌黑发亮
一个是乌黑发亮可以到镜子了。
呵呵!!
  这就 是跳槽以后切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