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转向器的上下轴?

楼主(2007-10-24):
大大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转向器的上下轴?

网友:
这是个转向管柱,图示上部是两端带万向节的花键式伸所轴,与转向器的输入轴联结,一般是通过花键和一个导颈螺栓联结.图示下部与方向盘联结,是带将转向管柱固定在驾驶室内的支架及方向盘调节装置.整个总成装在驾驶室内,可满足方向盘前后(上下)调整的需要和驾驶室内翻转时的转向管柱的长度和方向变化的需要,装于有这两方面(或之一)需求的车辆上.应该说它可适用于不同的转向器,楼主,这件是用在什么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