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步电机转速的控制方法 请教高手

楼主(2007-10-25):
例如水力发电中,涡轮机带动转子转动,使异步发电机发电,传输到输电网络,如果切断连接,使发电机无法连接到输电网,那此时发电机转动速度将会提高,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发电机稳定速度。
急~~~!!!!!多谢高手指教

网友:
想没想过     流量调速
也有办法就是降低电价让每家每户不断电    呵呵  玩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呢~~怎样的流量调速啊

网友:
应该是调剂流量或是叶片的角度吧!

网友(2008-03-26):
不知你提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上面的问题。现在有蓄能电站,就是在用电谷底时把下面的水抽到水库内蓄能来保持发电设备均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