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橡胶板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10-25):
如图的橡胶板如何加工

网友:
不难,但必须用模具硫化成型的,这个我做了7年多了。

楼主(2008-01-03):
请教

马老师,你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模具吗,我是外行

网友(2008-05-15):
如果该零件的量不是很多 但像这样的类似的零件很多的话  高速铣也是非常好的 但这歹要进口的高速雕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