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简单释义

楼主(2007-10-25):
MSA对于量仪检具来说有什么意义?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不是很清楚(包括我),下面的是我从别的地方找来的一点点介绍。如果论坛已经有了请管理员删掉免得浪费资源谢谢

MSA是什么
在日常生产中,我们经常根据获得的过程加工部件的测量数据去分析过程的状态、过程的能力和监控过程的变化;那么,怎么确保分析的结果是正确的呢?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保证,一是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质量,使用测量系统分析(MSA)方法对获得测量数据的测量系统进行评估;二是确保使用了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如使用SPC工具、试验设计、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
SA(MeasurementSystemAnalysis)使用数理统计和图表的方法对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进行分析,以评估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对于被测量的参数来说是否合适,并确定测量系统误差的主要成分。
  测量系统的误差由稳定条件下运行的测量系统多次测量数据的统计特性:偏倚和方差来表征。偏倚指测量数据相对于标准值的位置,包括测量系统的偏倚(Bias)、线性(Linearity)和稳定性(Stability);而方差指测量数据的分散程度,也称为测量系统的R&R,包括测量系统的重复性(Repeatability)和再现性(Reproducibility)。
  一般来说,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应为获得测量参数的过程变差的十分之一。测量系统的偏倚和线性由量具校准来确定。测量系统的稳定性可由重复测量相同部件的同一质量特性的均值极差控制图来监控。测量系统的重复性和再现性由GageR&R研究来确定。
  分析用的数据必须来自具有合适分辨率和测量系统误差的测量系统,否则,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最终都可能导致错误的分析结果。在ISO10012-2和QS9000中,都对测量系统的质量保证作出了相应的要求,要求企业有相关的程序来对测量系统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楼主:
这里面就提到了GageR&R中零件的分散性问题。我们目前绝大多数人做的GageR&R其实是和机床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应为获得测量参数的过程变差的十分之一,假想一下,机床非常好很稳定,加工出来的零件分散性数值仅仅是测量系统的分辨率,那么打死测量系统的制造商和设计者GageR&R也是不可能合格的,这样的机床还用得着这个测量系统吗?显然用不着,那还作什么 GageR&R。论坛中曾经有朋友提到他们领导让他们用卡尺对量块做GageR&R,一部分朋友认为他们领导不懂,还有一部分人为可以,看了这个资料答案就很明了了

网友(2007-11-26):
有学到点东西,PPAP文件包里面就包含了MSA

网友:
谢谢,受益!正在学习

网友:
楼主讲的MSA是目前汽车业最常见的术语之一。当发动机或者其它零配件为整车厂供货或者发动机的零件为发动机装配线供货时,特别是首次供货或者重大改型后供货,按照Ts16949(老的北美标准称为qs-9000)均需要 完成PPAP报告,而MSA是PPAP报告的组成部分。它作为测量系统的分析报告。它要论述所使用的测量系统是符合买方要求的,只有这样,用这些测量系统测量出的数据才是被认可的。

一般说来,分析测量系统,主要分析其准确度、分辨率、线性、稳定性、重复性和再现性。准确度一般通过测量已知真值的实物,并通过和真值比较来分析。例如像CMM,按照VDI/VDE,测量块规50次,要求95%测量值合格;按照ISO,测量步距规7个方向各3次,要求所有测量数据合格。分辨率是测量系统的固有指标。线性可以通过制造5个或者更多的测量实物,分别测量然后分析数据得出。稳定性一般考察短期稳定性,可以测量某具有真值的实物50次,分析散点图并利用判稳准则得出。重复性和再现性可以通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工件上分别试验,然后分析数据得出(对于自动测量机器,人的因素需要通过机器来模拟)。

楼主:
一剑斑竹说得非常简明扼要,肯定是汽车行业的了。汽车行业应用的各类量仪检具五花八门非常之多且差异巨大, 希望剑侠以后多多关照我们板块,把您见到的新东西多给我们介绍一些

网友:
呵呵,說得不錯
俺在汽車行業,本公司已通過TS16949系統,對MSA有所研究並參加過一些相關的培訓,自認為懂一點。
許多人一知半解,也有部份人會說些條條框框,像樓主理解這麼深的人不是很多了。
歡迎大家交流

网友(2009-04-27):
楼主讲的MSA是目前汽车业最常见的术语之一。当发动机或者其它零配件为整车厂供货或者发动机的零件为发动机装配线供货时,特别是首次供货或者重大改型后供货,按照Ts16949(老的北美标准称为qs-9000)均需要 完成PPAP报告,而MSA是PPAP报告的组成部分。它作为测量系统的分析报告。它要论述所使用的测量系统是符合买方要求的,只有这样,用这些测量系统测量出的数据才是被认可的。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