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造一台美国车床,涉及齿轮---请教

楼主(2007-10-25):
我这里要改造一台美国车床,因为要三轴同时离合传动,但是有一个轴上(三轴)的齿轮没有了,它是英制齿轮,是不是变位我现在不好计算,能不能告诉一下,参数如下:               一轴:齿轮 Z1=72   m=2.54   外径:φ187.96,测量齿全高为 h=6,压力角为14.5度; 二轴:齿轮 Z2=18  m=2.54 外径:φ50.7,测量齿全高为 h=6,压力角为14.5度 ,;
三轴:齿轮 Z2=26 m=2.54  ,压力角为14.5度 ,外径:需要计算,
   现在是一、二轴中心距为:124.3,二、三轴中心距为:123.94,二轴为中间轴。能不能帮我确定一下第三轴上的齿轮参数,如变位系数、顶隙系数等。

网友:
两个问题:
1,(da1+da2)/2=119.33 小于中心距124.3
2,两中心距相差无几,而齿数相差一大节。

楼主:
噢,阿松大侠,我没有表达清楚是这样的:是一、二轴中心距为:124.3,一、三轴中心距为:123.94,一轴为中间轴,二、三轴齿轮不啮合。

网友:
你先把中心距都搞清楚。
模数乘以齿数之和,再除以2,约等于中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