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的动力在底部,货物在上部,怎么保证不翻跟头

楼主(2007-10-25):
火箭的动力在底部,货物在上部,怎么保证不翻跟头。
陀螺仪和各种传感器及动作件是不是响应时间相当快

网友(2007-11-29):
动力并不是完全向下的
应该是朝向斜向下方向的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的难懂!

网友:
轮船的动力也在后面,,
那也没自己掉头啊

网友:
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我没感觉有什么奇怪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火箭向后高速喷出气体,产生反作用力,这个力是向前推进的啊。记得学力学的时候,老师开玩笑说,如果放屁足够强劲,脚就省力了。

楼主:
老大用手顶个筷子就有感觉了

网友:
我明白了,是不是这样:高速气体向后喷出的时候,和火箭的内部管壁产生摩擦力,这个力的作用点和方向与用手顶筷子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也来凑一下热闹。我认为头部的重量和计算好飞行时的角度以及速度,就是进入预定轨道的因素。因为最终要达到一定的飞行弧线和速度,相对地心引力和太阳引力。总不致于一起飞就翻跟头吧。自身引发动力和发身子弹毕竟不同。子弹会翻跟头枪管才加工出“来福线”。

网友:
有陀螺仪控制,用发动机保证不发生倾斜.

网友:
极限思维  网友好!

1、组装后的火箭各部分的重量分布一般是重心偏下。上部分有卫星的工作部,
下部分有主发动机,中间还有二级火箭发动机,三级还有末级火箭发动机。
如果是捆绑火箭,更是下重上轻。所以不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

2、每组火箭喷嘴一般是由四个一组组成的,而且喷嘴的方向是可以灵活调整的,
当陀螺仪检测出火箭偏差时,就会通过调整火箭喷口方向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对火箭
进行纠偏。

syw  071130---06.14

网友:
村里放的二铁脚,刚上升的时候也不会翻跟头,只是后来动力不足了才会。应该可以用空气动力学解释吧,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做答,我是觉得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到很多技术.

网友:
我的愚见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火箭总长度、质量分布、以及推力大小之间一个平衡问题啊,当然这种平衡的先决条件应该是推力的方向,这个方向我觉得不是偏不偏的问题,而是一个从火箭推力方向圆柱截面中心向四周扩散均匀状况以及扩散能量多少的问题吧,
另外二踢脚跟这个虽然有一定类似但是不相同,二踢脚在地面爆炸的时候它给其余部分一个向上的推力,但是在其空中运动过程中时没有推力的,不存在一个推力控制问题,只存在其在地面爆炸时候其抵挡后坐力的平面放置,实际也就是后坐力方向问题,同时二踢脚爆炸时候向下的产生的有用推力多于向周边方向的力,向周边方向产生的能量变成了炮纸的动能了。
乱说一些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个评价啊,希望各位工程师们给个评价

网友:
其实,重心越靠上的话,越容易保持平衡,因为重心越高,距离发动机就越远,发动机在调整火箭姿势时,同样的力产生的颠覆力矩就越大,越容易保持平衡。这个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拿一根木棍一头大一头小,用手指顶住一端,让它向上保持平衡,可以感觉得到,小头在下更容易保持平衡,

网友:
我想是惯性吧,陀螺仪的惯性保证,应该是关键作用.
想起"抽汉奸"的游戏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
火箭的动力在底部, 这个回答不是完全正确. 我觉的火箭的动力是在跳麦!

网友:
我觉得火箭头部是尖圆锥体的,在空气中会受到的阻力小,所以头部一直在最前端。

网友:
嗯,好像是这个道理呀

网友:
飞镖是不需要调整方向的

网友:
肯定是和喷管的推力矢量有关.
你看以前火箭事故不经常有翻跟头的么.

网友:
这个原理跟烟花爆竹一样的吧,没有动力就会掉下来

网友:
估计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搞火箭的不是有一帮搞"姿态控制"的团队吗.

网友(2008-01-03):
1、    火箭有导流的,和导弹差不多。
2、最主要的是喷射管的角度是可调的,保证不偏离轨道。当然,只能微量调整。

网友:
主要是有尾翼的调整啦

网友:
运动中物体的有惯性,应该容易保持姿态,但是静止应该就难一些,比如说让火箭喷出的火焰推动力与其重力相等,使之悬停在半空中可能才比较难。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关于自动化方面的知识

大学毕业设计做过2级倒立摆的控制      火箭的修正轨道应该就是现代控制理论的知识   难度就在于延迟时间的控制精度    是纯控制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2008-03-24):
刚刚学完静力学,大胆的问一句,是不是作用于火箭的力系的主矩为0,它就不会翻跟头啊?

网友:
陀螺仪是什么构造啊,这个明白了,就都应该明白了吧。大虾们告诉我下啊。

网友(2008-05-29):
呵呵都关心高科技啊

网友:
 长三乙火箭的首次发射是在1996年2月15日。由于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失效,使得惯性基准倾斜,火箭按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矫正,导致火箭在飞行22秒以后,触地爆炸,星箭俱毁,发射失败。
火箭可不是二踢脚,想要他上天,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
langzi8网友好!
.
你在31楼提到的那次事故,火箭触地爆炸时,炸毁了一座建筑,牺牲了三个人。
.
表面上看,是一起责任事故。其原因是,陀螺仪安装错误,导致火箭升空后无法纠偏。
.
深层上看,是我国当时财力不足,很多与国家级科研部门都市去搞创收,科研人员分心。.
.
管理结构上看,是我国多年形成的科研、设计机构,分工过细,而导致机构太庞大,非科
研人员比例过大。从而导致国家巨额投入不能有效的利用。
.
……
.
syw  080610---06.06

网友:
syw开门造车

解释的有道理

网友:
syw开门造车很有本事,

网友:
有闭环控制系统,靠陀螺仪来测定姿态,各种舵机和姿控发动机来保证姿态,因此不会发生翻滚。如果火箭细长比过大,稳定性降低,控制系统负担增加,就容易引起失稳。因此,火箭的发展趋势是增大直径,降低高度,减小细长比。国内的火箭由于受铁路隧道的影响,直径没办法的太大,所以显得又细又长,其力学性能相对较差。新一代大推力火箭芯级直径达到5米,极大改善了力学性能,减轻了控制系统的压力。

网友(2008-07-10):
好高深的问题啊,看了一头雾水,不是很懂。做学术的朋友可能会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做答,我是觉得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到很多技术.
如果是在二战,我觉得你会比巴顿更出色。

网友(2008-09-25):
了解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你
syw开门造车

网友(2008-11-07):
陀螺仪的原理

如果你对现代战争有一点了解,就一定对制导武器尤其是制导导弹有深刻的印象。而制导技术中的一个关键设备就是陀螺仪,陀螺仪是在动态中保持相对跟踪状态的装置,由于其原理的复杂性,我们借助于图来看看陀螺仪的原理。

如果你对现代战争有一点了解,就一定对制导武器尤其是制导导弹有深刻的印象。而制导技术中的一个关键设备就是陀螺仪,陀螺仪是在动态中保持相对跟踪状态的装置,由于其原理的复杂性,我们借助于图来看看陀螺仪的原理。

  我们不用一个完整的轮框,我们用四个质点ABCD来表示边上的区域,这个边对于用图来解释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很重要的。轴的底部被托住静止但是能够各个方向旋转。当一个倾斜力作用在顶部的轴上的时候,质点A向上运动,质点C则向下运动,如其中的子图1。因为陀螺仪是顺时针旋转,在旋转90度角之后,质点A将会到达质点B的位置。CD两个质点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子图2中质点A当处于如图的90度位置的时候会继续向上运动,质点C也继续向下。AC质点的组合将导致轴在子图2所示的运动平面内运动。一个陀螺仪的轴在一个合适的角度上旋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陀螺仪逆时针旋转,轴将会在运动平面上向左运动。如果在顺时针的情况中,倾斜力是一个推力而不是拉力的话,运动将会向左发生。在子图3中,当陀螺仪旋转了另一个90度的时候,质点C在质点A受力之前的位置。C质点的向下运动现在受到了倾斜力的阻碍并且轴不能在倾斜力平面上运动。倾斜力推轴的力量越大,当边缘旋转大约180度时,另一侧的边缘推动轴向回运动。

万向节陀螺仪

  实际上,轴在这个情况下将会在倾斜力的平面上旋转。轴之所以会旋转是因为质点AC在向上和向下运动的一些能量用尽导致轴在运动平面内运动。当质点AC最后旋转到大致上相反的位置上时,倾斜力比向上和向下的阻碍运动的力要大。

  陀螺仪运动的特性是它拐弯的时候能够保持单轨设备的直上直下。比如说,有必要的话,消防汽缸压在一个很重的陀螺仪的轴上,就能保持其稳定。陀螺仪和万向节结合起来组成的万向节陀螺仪则是实际中最经常应用的。

各模上的陀螺仪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陀螺仪的关键是轴的不变性。这样的特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能使用在许多不同的应用上。制导武器就是陀螺仪的最关键应用之一。在惯性制导中,陀螺仪是控制武器飞行姿态的重要部件,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没有精心设计的陀螺仪用来保证稳定性和准确性,再好的控制规律也无法命中目标。除了制导之外,陀螺仪还能够应用在其他的尖端的科技上。比如说,著名的哈勃天文望远镜的3个遥感装置中每个都装有一个陀螺仪和一个备份。3个工作的陀螺仪是保证望远镜指向所必不可少的。

  陀螺仪正是因为它的平衡的特性,已经成为了飞行设备中关键的部件,从航模、制导武器、导弹、卫星、天文望远镜,无处没有它的身影,陀螺仪默默的工作保证了这些飞行设备能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工作。

  我们不用一个完整的轮框,我们用四个质点ABCD来表示边上的区域,这个边对于用图来解释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很重要的。轴的底部被托住静止但是能够各个方向旋转。当一个倾斜力作用在顶部的轴上的时候,质点A向上运动,质点C则向下运动,如其中的子图1。因为陀螺仪是顺时针旋转,在旋转90度角之后,质点A将会到达质点B的位置。CD两个质点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子图2中质点A当处于如图的90度位置的时候会继续向上运动,质点C也继续向下。AC质点的组合将导致轴在子图2所示的运动平面内运动。一个陀螺仪的轴在一个合适的角度上旋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陀螺仪逆时针旋转,轴将会在运动平面上向左运动。如果在顺时针的情况中,倾斜力是一个推力而不是拉力的话,运动将会向左发生。在子图3中,当陀螺仪旋转了另一个90度的时候,质点C在质点A受力之前的位置。C质点的向下运动现在受到了倾斜力的阻碍并且轴不能在倾斜力平面上运动。倾斜力推轴的力量越大,当边缘旋转大约180度时,另一侧的边缘推动轴向回运动。

万向节陀螺仪

  实际上,轴在这个情况下将会在倾斜力的平面上旋转。轴之所以会旋转是因为质点AC在向上和向下运动的一些能量用尽导致轴在运动平面内运动。当质点AC最后旋转到大致上相反的位置上时,倾斜力比向上和向下的阻碍运动的力要大。

  陀螺仪运动的特性是它拐弯的时候能够保持单轨设备的直上直下。比如说,有必要的话,消防汽缸压在一个很重的陀螺仪的轴上,就能保持其稳定。陀螺仪和万向节结合起来组成的万向节陀螺仪则是实际中最经常应用的。

各模上的陀螺仪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陀螺仪的关键是轴的不变性。这样的特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能使用在许多不同的应用上。制导武器就是陀螺仪的最关键应用之一。在惯性制导中,陀螺仪是控制武器飞行姿态的重要部件,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没有精心设计的陀螺仪用来保证稳定性和准确性,再好的控制规律也无法命中目标。除了制导之外,陀螺仪还能够应用在其他的尖端的科技上。比如说,著名的哈勃天文望远镜的3个遥感装置中每个都装有一个陀螺仪和一个备份。3个工作的陀螺仪是保证望远镜指向所必不可少的。

  陀螺仪正是因为它的平衡的特性,已经成为了飞行设备中关键的部件,从航模、制导武器、导弹、卫星、天文望远镜,无处没有它的身影,陀螺仪默默的工作保证了这些飞行设备能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工作。

网友:
陀螺仪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部件,谁能提供一下进一步的资料,想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高深的学问

网友:
应该是在飞行时时刻都在调整吧

网友:
与陀螺仪和矢量喷口即舵面都有关系,

火箭的翻滚有很多原因,陀螺仪、测向加速度计、数据处理DSP,舵面作动器,矢量喷口作动器、燃料输送泵、还包括高空侧风。以上随便哪个有问题,都可以导致翻滚,早年还包括柱体横震,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估计火箭出大气层前重心在后面

网友:
与重心一点关系都没有,重心在哪都一样控制,

网友(2008-12-07):
有点支持45#的哟,难怪飞一会后就偏了

网友:
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骑着自行车走的时候,自行车一般不会倒(虽然是两个轮),但你要是想让自行车静止站在那里却不可能,但是你把静止的自行车使劲往前一推,也能跑出很远不倒下,我看问题应该出在运动上,就像小时候玩的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