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串励直流电机的铅刷极易磨坏---请教

楼主(2007-10-25):
有刷串励直流电机,电机的铅刷极易磨坏,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有刷串励直流电机的碳刷与转子的换向器如接触不好或换向器表面有烧灼,在电机运行时会在碳刷和换向器间出现火花或电弧.就会加快碳刷的损耗.

解决该问题首先要修复转子换向器表面或更换换向器.还要使用正品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