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的动作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7-10-25):
我们厂是用接近开关控制油缸动程的,当刚开机冷油的时候,油缸行程要大一点点,是什么原因?要大一点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动程=行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行程,因为我们厂是做带肋钢筋网片的, 一般是6--12米长, 整个网片的长度靠10x10cm每一小格的长度来控制, 如果小格变化1mm,  网片将误差6--12cm

网友:
只采用接近开关控制油缸行程就存在较大的误差,我们一般还加上定位挡块.

楼主:
我们的产品要求并不苛刻,本来长点短点用户也能接受, 只是长了浪费原材料了不说, 每次开机还要多次调节剪床的位置

刚开机的做的3-4片网片总是要长点, 在工作一段时间(半小时)后,  基本就好了, 如果说有误差,那也应该有长有短,60-120格做成一片后,不会总是长吧。

液压方面我接触不久,请问是不是液压油或阀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最好有原理图好分析,但一般的液压系统达不到高的控制精度,我这样认为,在开始启动时的油温和运行正常后的油温差别产生的这种现象,开始运行时油温常温粘度相应大这时各元件的泄漏相应少,进入油缸的流量也相应大,速度也大惯性也相应大,从而导致该现象产生。

网友:
液压系统油温十分重要,你的系统要恒温30--50度,限位用电子的限位开关,开机后要等油温达到要求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