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或链轮的规格说明,求助

楼主(2007-10-25):
Pulley  with taper bushes SPB 300-5 Bore 50 - 100pieces

Pulley  with taper bushes SPB 265-5 Bore 50 - 100pieces

Pulley  with locking assemblies SPB 250-4 Bore 50 - 800 pieces

Pulley  with locking assemblies SPB 170-3 Bore 50 - 800 pieces

Sprocket, 24B-2, 70 teeth with taper lock for 80mm shaft - 6 pcs

Sprocket, 24B-2, 19 teeth with taper lock for 100mm shaft - 6 pcs

Sprocket, 24B-1, 70 teeth with taper lock for 80mm shaft - 2 pcs

Sprocket, 24B-1, 23 teeth with taper lock for 100mm shaft - 2 pccs

谁知道这都是什么样的型号?望指点

网友:
下边的是链轮  24B-2  70齿内经80mm   6个

网友:
Pulley  with taper bushes SPB 300-5 Bore 50 - 100pieces ,5槽皮带轮,中径300,锥形胀套连接,内径50。其他同。
Sprocket, 24B-2, 70 teeth with taper lock for 80mm shaft - 6 pcs,不太理解,国外是按照链条节距分的,比如25B,指的是链条节距1/4“,24B就没见过。后面的-2,指的是双排链,70是齿数,锥形胀套连接,内径80。其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