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国硬质合金材料K44、K55

楼主(2007-10-25):
德国硬质合金材料K44、K55,不知道有哪位高手对这两种材料熟悉?成分、性能、用途等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材料牌号还是某个特定厂家的材料代号?如果是后者,外人很难知道材料化学成分及其它特性的.
象我们公司很多K开头的材料代号,具体的成分我们公司内部的人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性能特点及应用领域.

网友:
K44 K55,是属于ISO 的吧?
WC 为主要成分,钴为连接济 ,超细颗粒,韧性好,硬度高,旋转刀具加工硬零件

楼主:
德国Konrad Friedrichs公司生产
K44牌号:WC12%Co,添加Cr3C2和VC晶粒长大抑制剂,合晶粒度为0.5微米
其他就不清楚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
以上这两种牌号为Konrad Friedrichs公司生产,国内代理商在上海,代理公司名称为上海标盾工贸有限公司,你可以和他们联系索要资料,我们以前主要用来加工高硬度材料的,材料硬度一般在HRC50~55吧,在高的我们也没试过.

楼主:
我也是道听途说,K44被加工材料硬度HRC40`-~50,K55,被加工材料HRC50~55

网友:
学习,之前说得错误了,那对应ISO 标准是什么牌号?

网友:
德国硬质合金好象都是这样标的,我们的枪钻也是K10,K15,K20.....具体成分说不好,查查专业资料吧.

网友(2010-02-20):
什么啊。都没有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