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9S Mn Pb 28k和9S20K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10-25):
相对于中国什么牌号,?德国图纸!十万火急!!!!谢谢各位拉!!!1

网友:
DIN 9SMnPb28 相当于GB Y15Pb.
只知道 DIN 10S20 相当于GB 12.
9S20K 就查不到了。

至于 K 代表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少些一个字母“Y"

应是 DIN 10S20 相当于GB Y12. 易切削结构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