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V型模具把两半圆往中间挤压-----如图,求助

楼主(2007-10-25):
请教各位大侠,现用一V型模具把下图所示两半圆往中间挤压,缩小槽口间隙,但总是在外圆表面压出两平的压痕,求教什么形状的磨具才能在外圆表面不会留下压痕啊?

网友:
不能用V型,应该用圆形的模具。表面粗糙度要好,这样就不会压出痕迹了。

网友(2008-01-28):
用合圆模进行,并在中间加芯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