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怎么割文字?

楼主(2007-10-25):
求助线切割怎么割文字!听别人说用什么宏程序的 不是很了解 请大家告诉我 最好是详细的说明 谢谢!

网友(2007-11-29):
呵呵

你用的是快走丝还是慢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可以和计算机通讯的,你可以用计算机辅助生成程序加工。如果你用的是快走丝,那么你要注意,切割的字要先割封闭的内腔,再割外轮廓。穿丝好麻烦的啊

网友(2009-02-16):
快走丝 可以和计算机通信吗 那计算机上应该装那种软件???

网友:
CAD可以通快走丝。

网友:
那计算机上应该装那种软件

网友:
有见过割水晶字de,两者的软件应该可通用吧

网友:
CAXA线切割软件里有文字生成,直接可以用

网友:
可以割文字,
但是有几点,
一,用一般的画图软件都有生成文字的功能。比如CAXA等等  其实那是把文字当成一种图形来切割的
 二, 生成的文字要进行修改的。使一些笔划相连(就是延长某相笔划的线,使之与其它笔划相连。 比“回”
字 ,等等,
三, 用生成文字的文字的画图软件生成文字后,要用坐标的方式确定穿丝孔位

网友(2009-04-05):
可以直接生成加工
具体是什么软件就没有太在意,如果需要,改天帮你看一下

网友:
建议你用水刀切割或者激光切割文字吧。
我们这里经常割字,可能是不同的材料而且速度快,精度高
不过我们是把字用圆弧和直线描出来,然后再切割的

网友:
学习中 发现这高人蛮多的

网友(2009-05-13):
这个我很拿手 呵呵

网友(2009-07-06):
CAXA线切割软件里有文字生成,直接可以

网友(2010-04-21):
中走丝的话,用画图工具把字化成一个前后相连的封闭空间

网友:
无偿的支持。哈哈。。。

支持原创,心酸的劳动力!

---------------------------------------------------------------------------------------------------------------
热血小飞龙  热血小飞龙
热血江湖外挂 热血江湖外挂
热血江湖外挂 热血嘉年华

网友:
把文字做成首尾衔接的封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