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D 技术---请教

楼主(2007-10-25):
请教PVD 技术。那位高手比较了解,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PVD就是物理气相沉积 的英语简称。
在高真空、温度介于180到480℃时进行PVD处理,
通过加热或离子轰击(喷射)使坚固的高纯度涂层材料(金属,如钛、铬和铝)蒸发。同时,加入反应气体(例如氮或含碳气体),这些气体与金属蒸气反应生成化合物,然后沉积在工具或元件上形成薄而高度粘附的涂层。为了使涂层厚度均匀,以匀速绕多个轴旋转零件。
涂层的属性(例如硬度、结构、耐化学性和耐温性、附着性)可得到精确控制。
PVD工艺包括电弧蒸镀、溅射、离子电镀和增强溅射。可是真正的PVD好贵啊!主要用在刀具涂层,还有CVD,两者各有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据说现在诺基亚N76上的后面的盖子用的P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