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准确画出渐开线花键已便加工(线切割),DIN的

楼主(2007-10-25):
求助:如何准确画出渐开线花键已便加工(线切割),DIN的

网友(2008-06-24):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用CAXA画出了一个花键毂,但是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网友(2009-03-05):
搂主辛苦了!谢谢啦!

网友:
用PRO/E或Solidwork根据渐开线画图,导出DXF,就可以线切割了。

网友:
我朋友割花键的时候,先在在CAXA电子图版画出花键,然后保存,然后那后缀改成线切割软件的后缀,当然线切割的软件好像也是CAXA什么的

   比如   .avi 改成 .wma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下吧!!

网友(2022-09-12):
可以用展成法画渐开线花键,先根据标准画出基本齿廓,然后求出偏移量、旋转角度,画出齿轮大径,在大径的基础上去展成。线切割现在都有自动生成花键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