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卡尺表面的颜色是用什么加工的?

楼主(2007-10-25):
  请教各位大虾们一下,游标卡尺表面的颜色是用什么方式加工的?谢谢!

网友:
工具钢研磨.可以局部电镀

网友:
这个平时到没考虑过,只是经常在用。

网友:
好像是钝化,糟糕的发帖长度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请问鬼狼兄,是电镀的什么材料啊?

网友:
游标上的字好像是用激光打标的方法打上去的吧,我昨天在找激光打标设备的时候好像看到这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可以采用蚀刻,也可以用激光的。

网友:
好 象 是 硬 铬 加 蚀 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