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渐开线齿轮绘制插件

楼主(2007-10-25):
SW渐开线齿轮绘制插件

网友:
好像有时间限制,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网友:
谢谢先试试,如何破解时间限制?

网友(2007-12-17):
sw中不用插件也可划渐开线,利用曲面放样功能可作

网友(2009-04-06):
终于找到渐开线齿轮绘制的插件了!回头试试,看看好用不好用。

网友:
有时间限制,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sw本身就有画齿轮的功能,但是只能画标准模数和非修正的齿轮,最好还是用SE的工程师手册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