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的表示方法,求助

楼主(2007-10-25):
各位大虾,请问表面粗糙度有用Rt表示的吗?急!!!!!

楼主:
我只知道一般是用Ra,Ry,Rz表示的

网友:
请楼主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中有关粗糙度的章节,论坛内有电子版的,请自行下载

楼主:
,大虾们8858

楼主:
我看了机械设计手册了,上面也只有Ra,Ry,Rz表示的啊,但我拿到的一份东德的轧辊磨床上的精度检验单上,粗糙度是用Rt表示的啊

网友:
有。你图纸上是Rt多少?可以帮你查一下与Ra的对应。

楼主:
谢谢!Rt=0.5微米,Rt=0.16微米

网友:
Rt=0.5微米相当于Ra0.05um,Rt=0.16微米相当于Ra0.016um。不过他们不是总成十倍的关系,若Rt=10微米,相当于Ra1.25um。

楼主:
谢谢,能不能再请教一下Rt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上Ra0.016怎么没有这个数值啊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都有讨论过,我也发了有关的资料,分别有GB/T 1031-1968与GB/T 1031-1995的两种表示方法及对比,都是在电子手册上摘录的,不在这里重发了,你可以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669&extra=&page=2

楼主:
哦,谢谢!以前没注意过啊

楼主:
我看了,也没有用Rt表示的啊

网友:
表面粗糙度的表示Rt方法

Rt是表示在整个评价长度内的最高峰Rp和最低谷Rv的和。! s  H8 N2 k2 S
           Rt=Rp+Rv

楼主:
那不就是轮廓最大高度吗,机械设计手册上是用Ry表示的啊

网友:
给这些资料您看看吧。

网友:
说实话,Rt是什么我翻了半天资料,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这里恰好有一份客人给的资料,有这种表面粗糙度与其他的对应关系。可惜,我这里没办法扫描。

网友:
Ry是在一个基准长度内的最高与最低值相加。而评价长度通常是有5段的基准长度。基准长度值的选择取决于表面粗糙度的大小。评价长度=5*基准长度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Rt是在5个总的基准长度下取得的,JIS标准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让我学到了有关表面粗糙度的更详细的知识,现在我对一些概念已经较为清楚了!感谢憨老马所传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