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后表面出现明显的针孔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10-25):
材质为45的活塞杆镀铬后,表面出现明显的针孔,镀铬厂家说是材料原因,请问是真的吗?会不会是镀的原因呢?

网友:
不是,厂家的工艺应该有问题,可以参考电镀相关资料,

网友:
镀铬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出现针孔,
一般先镀镍做底然后再镀铬效果好.

网友:
如果是硬铬的话可能是电镀液里硫酸偏少

网友:
先把你镀之前的工艺说一下
我怀疑表面还存在氧化点,造成放电不均

有位仁兄说先镀镍,不用提醒,还没见有厂家做硬珞敢直镀的

网友:
我们就是直接镀的,模具钢很好用的啊

网友:
镀铬厂家说是材料原因,---电镀厂又在骗人推卸责任了
当镀铬溶液中硫酸根含量降低时,电流效率降低,氢气析出量增加,从而使气体难以逸出的部位产生针孔
镀铬溶液被氯离子(含量过高)污染,
铬酸与硫酸比例不对

网友:
那是你镀的薄吧,不见道
或者是刷镀,在补

他是活塞杆,要高附着力,工艺上必须先镀镍

抱歉刚才我没说清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研究啊
高手,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因是在电镀的过程中,析出的气泡长时间滞流在零件的的表面,而使电力线无法通过造成的,气泡所在的位置越深,溶液的表面张力越大,气泡就越不愿意出去,而零件本身有存在缺陷:细小的缩孔,凹进的深坑,以及悬挂方向的倾斜与水平向下的底部,都是气泡容易受到向下的力的作用而停留的部位:
  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原因:
1  零件悬挂方向不对。
2  零件本身有缺陷。
3  铸铁件本身含碳、含硅,在镀铬过程中容易产生气孔,麻点。
4  溶液中三价Fe离子含量过多,在电镀过程中,由于大量析氢,阴极区pH值上升,三价Fe形成的胶状物极大的增加了表面的张力,在加上零件本身的缺陷,而使气泡逐渐形成了针孔。
5  是否在镀铬溶液中加了含氟的表面活性剂。他在镀层较厚的时候容易产生针孔。
仅供参考!

网友:
高手如云啊!
学习中!!!

网友:
7楼是正解.!!!!!!!!!!!!!!!!!!!!!!!!!!!!

网友:
猫哥说的好。奇哥应该是专家吧?另外我有工件需要镀镍不知道烟台哪家行?帮忙找一个好吗?

网友:
电镀工艺应该都是成熟的, 电镀质量的关键在于前处理, 抛光,除锈,除油,电解,使表面电位微观上处处相等,前处理要化大量的纯水清洗2-3边,很费时间的,

网友:
电镀质量的关键在于前处理, 我同意此观点,

网友(2008-09-16):
和电镀添加剂有直接关系,要不试试好点的添加剂.

网友:
一个建议,要不不用添加剂,传统工艺镀个活,和用好点的添加剂镀个活,和用质量比较差的镀个活,比较比较.
提议,在测添加剂有没问题,先看看你槽子中是成分是否正常!
也可以加我QQ:782838088
  或tytid@163.com

网友:
今天算是开了眼了,看来我得去找找电镀相关的知识多多了解了,我们这边的电镀厂经常骗人

网友(2010-05-28):
高手如云啊!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学习中!!!

网友:
不一定非要用镍打底吧,我们一向用锡青铜

网友:
学习一下,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外协厂家都是重镀。

网友(2010-11-05):
学习了,镀铬应该是镍打底的。

网友:
电镀质量的关键在于前处理,其中基质也有很大的讲究。

网友(2011-05-25):
用放大镜看看针孔里面是暗的还是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ygc:
看针孔的明暗能找出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1-08-28):
GR12怎么淬火,做把刀,外硬内韧

网友(2011-11-01):
飞机起落架零件我们就是直接镀硬铬最少300-400微米不锈钢还占多数 明显的针孔要注意材料的前处理和槽液成分

网友(2013-05-11):
长知识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你厂在哪里啊?你自己做活塞杆吗

网友(2013-09-24):
# e+ c5 S" z4 g学习

网友(2015-12-03):
众说纷纭,感觉综合点比较靠谱,一是在工艺上做加强,活塞杆,要高附着力,工艺上必须先镀镍;二是电镀厂需要调整铬酸与硫酸比例,已解决氢气溢出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送出去镀铬的导辊上的走刀痕很重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