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怎么检?

楼主(2007-10-25):
要检一个孔的垂直度,基准是端面,我的方法是做一个垂直度塞规,通过透光检验,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再好点的办法了?

网友:
你要的是具体数据,还是一个通止规?

楼主:
功能通止规就可以!!!!!

网友A:
要检一个孔的垂直度,基准是端面,做一个垂直度塞规,通过透光检验。你要是这样做我觉得有几点要先确定:垂直度公差值和孔的尺寸公差值的具体数值大小差多少,公差标注遵循什么原则,基准端面的大小是否适合透光观察等。当然你自己肯定很清楚,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好说你的办法行不行

网友:
直接用三坐标就好啦!建一个基准,测一个圆柱,直接计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检一个孔的垂直度,基准是端面,做一个垂直度塞规,通过透光检验。你要是这样做我觉得有几点要先确定:垂直度公差值和孔的尺寸公差值的具体数值大小差多少,公差标注遵循什么原则,基准端面的大小是否适合透光观察 ...

网友:
5楼兄弟,那该怎么算哦?不可以直接得出结果吗?

楼主:
这个是批量产品,三坐标效率太低

网友:
用三坐标是可以直接算出结果的,楼主是批量的,我看还是做个功能通止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批量产品,三坐标效率太低

一般来说这种公差三坐标可以测量的都可以做效率相对比较高的专用检具。如果考虑到成本问题不想做那就只有寄希望于设备的稳定性然后批量抽检,抽检三座标应该速度可以了

网友:
我看扬天测量已经讲出了要点,楼主最好把图纸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还要看一下零件的孔是不是通孔,如果是通孔的话,要好办一点。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吗?

做个心棒穿进去,旋转心棒用表打端面。

楼主:
我再次重申用三坐标抽检我就不用发帖来讨论了,产品都是要求100%检验的,
12楼的兄弟先谢谢你,这个办法是最原始的,对某些产品是最有效直接的的,但这个产品是不规则的一个液压盖,用不了你的方法

网友:
其实大家都想帮你,可是到现在图纸也看不到,如果是为了保密起见至少你可以重新做一个简图把孔的形状和端面的形状正确的描述出来。纯粹的文字性讨论很难解决问题。还有你要求检测节拍一个间多长时间

楼主:
扬天,不是我不想传图,而是传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缸盖上的几个孔要检他的垂直度

网友:
不好意思,我罗嗦了。照这个图的公差来看用功能量规来透光观察可能不太现实。只有作专用的检具了,最经济的检具至少也得配块千分表吧?测量的时候还要反基准,那个面相对于孔的长度小了点。当然,如果那个小面的平面度相当好的话也可以做个过渡基准用你说的透光法试试看

网友:
楼主:看附件,这是我给你设计的比较简单又实用的检具,适用于批量检.

网友:
不知道你的零件到底是什么样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做个垂直芯棒,基准转换,把孔套在芯棒,用杠杆表直接打平面,又快又能够直接反映出数据来,还能够发现孔位置的具体状况,便于加工时修改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看第二页,你的零件有多大,三坐标查速度太慢,要不做个芯子穿在孔里,在跳动仪上用表打面,比三坐标快些

网友:
高度尺检测就可以了。具体细节不多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零件小轻,就固定心棒,测量基准面,零件重大,测量心棒,从下到上,再根据具体长度换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求100%检验”——用气动量仪测量,倒是挺适合你,效率高,精度高。再接个电子柱,由于端面没有测头几乎没有什么人为操作影响。

网友:
用光线检测,不太科学,建议最后用塞尺检查缝隙。

网友(2009-03-25):
用塞尺加上专用检具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加工出来而检不了的东西,只有合适与否.
发动机缸盖上有很多关于内孔或内螺纹与端面垂直度的检验.
个人认为贴中最适合的是22楼的,做一个气动垂直度测头.不知大家认同否,呵呵

网友:
个人用的位置度专用塞规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角尺,就可以不用专用的垂直度塞规,我想(结合本身就要用的塞规)

网友(2009-12-30):
呵呵,你可以用平面作为基准,用高度尺加千分表从孔的一端拉到孔的另一端,读出差值就是垂直度误差

网友(2010-07-18):
呵呵,不错,大家出了不少好点子!气动垂直度仪和用高度尺加千分表都挺好的。

网友:
买一个垂直度专用仪器...郑州瑞达的...价格6W,计算机型
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2011-10-18):
其实检验不是目的,产品合格是最终要的。合理的加工工艺,精良的设备才是前提。当然了,检测还是必须的。

网友:
用三坐标是可以直接算出结果的三坐标可以了。

网友:
注意,楼主已经一年多没有上来了!!

网友:
有专用检具的,

网友:
就看你的精度是多少了,精度高就要上仪器,精度不高就直接用你这个方法了

网友:
三坐标怎么测量啊,我是新手!

网友:
三坐标怎么测量啊,我是新手!!!!

网友:
直接用三坐标就好测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