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汽油能除锈和除表面氧化皮吗

楼主(2007-10-25):
有一个零件,材料是轴承钢的,表面有锈和氧化皮,想要发蓝, 用汽油能把表面氧化皮和锈除掉吗

网友:
不行呀,不锈钢发兰也不是很容易的。

网友:
汽油恐怕不行吧,如果允许,可以酸洗除锈.

网友:
钢板下料、铣四面、发黑??
钢板毛坯的氧化皮很难用汽油或酸洗去掉的
因为热轧钢板时,氧化皮与本体已很牢固地粘在一起了

一般淬火后的零件后序可以接着发黑处理的

同意2楼
轴承钢(GCr15)发黑,除锈效果可以,发黑效果不怎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2008-01-06):
不行,汽油只能起到除油的目的,除氧化皮和锈要么采用喷砂抛丸,要么酸洗或采用专门的氧化皮处理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