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ks 标注问题

楼主(2007-10-25):
用SOLIDWORS设计时,有很多相同的孔,不知道如何一次性标注?大侠指教啊!

网友:
注解工具栏里有个孔标注(一个上框和一个直径符号)。但产生的孔要用异形孔来才有效。

网友:
试试用完全定义草图命令,如下图。用连接数值方法还是要先一个一个标注的,我就不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