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是怎么装配的?

楼主(2007-10-25):
万向节是怎么装配的?总是装配不上,不知怎么回事?有高手请指点!

网友:
指的哪一部分装不上,滚针部分还中其它部分。

网友(2008-01-22):
注意重合点、角度、以及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是一楼说得好看是那方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楼说得好看是那方面

一般来说,都是把单个零件先装配成组件,然后再总体装配.
不然,在装配目录下,零件很多,反而不利于管理.

单个零件往组件装配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把单个零件先装配成组件,然后再总体装配.
不然,在装配目录下,零件很多,反而不利于管理.

单个零件往组件装配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意楼上的观点,solidworks中的复杂装配也是如此。不过单单一个万向节不是很复杂的,可以一次性装配。

网友(2009-03-30):
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关于万向节自动装配的资料? zhqspri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