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割5mm钢板问题

楼主(2007-10-25):
切割5mm钢板,
截面还可以,可是背面总有粘渣~
如下图~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
谢谢~

我用的是东方激光,
1000W,1.5m/min

网友:
把速度放慢看看行不行

网友:
气压加大一点,还有你的焦点位置对嘛

网友:
材料表面生锈了~!!!

网友:
与板材材质的好坏有关系

网友(2008-04-09):
1.焦点有没有对中2
2.焦距有没有调好.
3.材料是否生锈了(有锈的话要.除锈).
4气压调大一点.

网友(2008-07-03):
1.焦点稍低点;
2.气压稍大点;
3.速度可以慢点;
4.板材可以去渣;
5.辅助气体(氧气)纯度怎么样;

网友:
量少及不嫌慢, 考慮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