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一考大家对切削原理的理解程度

楼主(2007-10-25):
假设有两个直径315mm的铣刀盘(端铣刀),一个有40个刀齿,另一个有20个刀齿,刀片的角度都完全一致。在其它加工条件(余量,切削宽度,进给率,转速,机床等等)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那一个铣刀所消耗的功率较大?

大家最好把切削原理的书里面介绍切削用量的章节好好研读一遍再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在最后给出正确答案和详细的分析过程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40

网友:
应该是20个刀齿的铣刀消耗的功率较大,对吗?

网友:
应该是20吧,40的应该效率高点.

网友:
应该是40的吧,它参与切削的齿数比较多,因此加工效率较高,所需功率就大吧.

网友:
极限法考虑~~~想成就1把刀在铣你们说功率要多大啊~~所以说20的功率消耗多~~40的少~~效率还高~~

网友:
大家能否把公式列出来,让别人容易理解.

楼主:
好像关注的人很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不感兴趣,还是觉得太简单,不屑一顾
要不请版主或管理员给答对的兄弟加点分刺激一下

网友(点评):
是没几个人会算吧,哈哈哈。

网友:
你自己公布答案和详细的解释吧.
说实在的,我不清楚哪个铣刀消耗的功率比较大.

网友:
你考这个干什么,当然是20个的了,因为每次的切削量大吗

楼主: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是40齿的消耗功率大
只有4楼回答正确

楼主:
没人感兴趣,我也懒得分析了,可能大家更关注资料下载,可是如果不用心去读的话,最基础的东西都不关心,下载那么多资料又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解心疑, 总嫌自己的资料少,总怕自己被落下, 下多了 又不怎么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分析????这样不是很可惜,问题提出来了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感兴趣,我也懒得分析了,可能大家更关注资料下载,可是如果不用心去读的话,最基础的东西都不关心,下载那么多资料又有什么用

说得是,本人倒也算得上对这个兴趣不大,但也不是下载狂。虽然目前楼主似乎还没有遇到知音,但希望楼主别灰心,工夫不负有心人的。请分析,本人先鼓个掌!

网友:
最基础的东西有时也是最实用的,楼主还是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40的消耗功率大,有点想不通,功率不就是根据切削抗力的大小设定的电极功率吗,只要电机功率小,所消耗的功率也就小了。

网友:
是啊,楼主给个解释,请教了

网友A:
按照材料去除率来说,应该功率一致啊?是不是考虑摩擦、切屑变形等因素,40齿的功率消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材料去除率来说,应该功率一致啊?是不是考虑摩擦、切屑变形等因素,40齿的功率消耗大?

 是啊~~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材料去除率来说,应该功率一致啊?是不是考虑摩擦、切屑变形等因素,40齿的功率消耗大?

快说到点子上了,去看看《切削原理与刀具》里面有关切削力的章节

网友(2008-03-29):
提高切削效率的办法首先是切削深度,然后是进给量,最后是切削速度
20齿比40齿在相同进给的情况下(mm/min),20齿的进给量大,所以20的效率高,所以40的功率高.
从另一个方面考虑,有一个齿,就有一个齿的摩擦力,齿多一倍,摩擦力要大多少呢?
还有,家里切菜的时候,一个萝卜,切块和切片,哪个省力气?
只要刀具强度足够,机床功率刚性足够,进给量应该还是越大越好.
我看用不到去翻书的.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都有人去翻
回答不完全正确,还是要去翻书啊,
提高切削效率的方法首先应该是进给量才对
切削深度增加一倍,切削力就增加一倍
而进给量增加一倍的话,切削力只增加75%-85%左右
40个齿的刀盘同时切削的刀片比20齿的刀盘多一倍
20齿的刀盘每齿进给量也大一倍
所以20齿的刀盘切削力大概是40齿的90%左右

网友:
55555555
真的要看书了,还真没认真想过切削力的问题.毕竟想让机床过载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

网友:
假设315的刀盘,转速150转/分,40个齿,进给量0.05mm/齿,切深5mm,铣削宽度35mm,铣削长度100mm,加工中碳碳素钢,切削速度为148M/min,进给速度300mm/min,金属切除率53cm3/min,功率3.87KW
假设315的刀盘,转速150转/分,20个齿,进给量0.05mm/齿,切深5mm,铣削宽度35mm,铣削长度100mm,加工中碳碳素钢,切削速度为148M/min,进给速度150mm/min,金属切除率26cm3/min,功率1.94KW;
假假设315的刀盘,转速150转/分,20个齿,进给量0.1mm/齿,切深5mm,铣削宽度35mm,铣削长度100mm,加工中碳碳素钢,切削速度为148M/min,进给速度300mm/min,金属切除率53cm3/min,功率3.14KW

网友(点评):
数字说明一切,前辈厉害!

网友(2009-03-15):
40的功率大!!疏齿和密齿的区别,齿越密,对主轴的要求越高

网友(2009-06-20):
当然是40个齿消耗的功率大,基础知识,齿越密对机床要求越高

网友(2009-10-02):
假设有两个直径315mm的铣刀盘(端铣刀),一个有40个刀齿,另一个有20个刀齿,刀片的角度都完全一致。在其它加工条件(余量,切削宽度,进给率,转速,机床等等)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那一个铣刀所消耗的功率较大?
...
引用 楼主:

用極限分析法,假設一個是1個刀尖,另外一個是無數個刀尖(也就是一塊實心圓鐵)。那誰切起來更用力?是刀尖越多越用需要大的力氣。所以40個刀尖一定比20個刀尖需要更大功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是40齿的消耗功率大
只有4楼回答正确
引用 楼主:

参加切削的刀片越多,所消耗的功率越大。如果大家加工过薄板,就明白了。

网友(2009-12-01):
是不是说 40齿的,加工中闷车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

网友(2014-05-06):
每齿进给量相同,40的进给速度就大一些,金属去除率高,消耗的功率就大

网友:
如果进给速度相同,金属去除率也相同,那么40的每齿进给量要小一些,切削力就小一些,消耗的功率也小一些吧

网友:
详细过程呢?

网友:
还以为20的大呢

网友:
我没什么实践经验,看到这个问题也想学习一下,就翻了翻书。
功率P=FV,速度V相等就看切削力F了。
F=171ap*f^0.84,要求f相等,主要就看f与ap的关系
f为周进给相等,40齿的ap=0.5*20齿的ap,这是一个齿的切削力,总的算起来切削力还是相等
f为齿进给相等,总的切削力也是相等的吧,40齿的效率高了
按你们的实际经验是40齿功率大,差异是从哪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