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涂镀工艺?

楼主(2007-10-25):
我有一个榔头是自己用优质45号手工制作抛光后请人涂镀的,朋友讲是工业硬络。
的确好用,不怕砸。不怕碰。钉钉子,锤铁块,都翻边了,涂镀的一点没有掉,
就像是和原45号料一体的,快10年了,放在家了只是成色变暗,没有原来光亮了。
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工艺做得。

楼主:
有出现错别字了 上面的络改为

网友:
镀铬的方法分电子镀铬和化学镀铬两种,用的可能是铬盐氧化技术,哪种我不敢确定,可以找鬼狼。他是热处理专家。以上发言可能有误

楼主: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品质这样好的度铬工具。

楼主:
在就着这个版面提出下个问题、?
我用万用表的正负极来检验铝12的黑色硬质阳极化,不导通合格,反之不合格,可行吗?
苦于手边没有一个正真的合格试件,无法确定可行性。
要是方法本身就不行也请直说。

楼主:
竟然无人知道?不可能。大家还是亮出你的智慧吧

网友:
如你所描述情况,不可能是镀硬铬.倒有点象是等离子喷涂类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