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用顶钢机---请教

楼主(2007-10-25):
自行设计一套加热炉用顶钢机设备,以老式电动机直接带动丝杠的成型设备为借鉴,各位能否提供些新的观点和建议以改进,比如减速机的配套设计,新方法的改进等等。由于本人的思路过于狭窄,请大侠们指点并提出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推钢机?
你是推钢式加热炉?
现在推钢式加热炉应该没了吧!
还是加热炉的推钢式上料装置?
能介绍一下你的坯料情况吗?

楼主:
对不起。由于外出,回复晚了

是热处理炉用的顶钢机,我研究了液压式,齿条式,和丝杠式等等,正对比哪种适合。是上料装置。坯料是1T的小钢锭。

网友(2010-03-29):
若坯料是1T的小钢锭,用液压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