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折弯展开速算法

楼主(2007-10-25):
折弯系数:1mm=1.5,1.2mm=1.8,1.5mm=2.25,2mm=3,2.5mm=4,3mm=4.8;
前题条件:模具开口=料厚的4.5倍,模具角度=90度。
精度达到正负0.1。不相信的话用CAD软件展开看看,CAD软件出生之前就有的经验值。

网友:
那么小的摸具开口能折3MM吗?我们单位折2MM料厚一般用12MM用16MM的啊,那这个的折弯系数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模具开口折出来的零件内R值为最小值,折1.5mm以下的板厚内R值几乎为0,材料的回弹最小,如果采用强压折弯方式,得出的直角精度最高,不会产生回弹现象。折出来的零件精度也最高。就是加工批量零件,每一件的尺寸都会是一样的。用12MM的开口模具折2MM的话,只能采用强压折弯方式,系数不变。

楼主:
用强压折弯方式,零件宽度不能太大,1.5MM以下一般不大于600MM,2MM不大于500MM,3MM不大于300MM。对模具的要求也较高、要有较高的硬度。机床性能也要求较高。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是(总的展开尺寸)-(所有把弯角算上的个数*板厚)这个要根据设备来定

网友:
我用的和楼上的方法一样

网友:
一般情况下对3mm之内用这个公式

板厚*弯数*0.2
V形槽宽是:1mm=8   1.5mm=12   2mm=16   3mm=24

楼主:
我发现国内折弯采用的模具开口普遍都比较宽,比我们用所开口几乎大一倍。这让我想到我们国内做的钣金件精度都不是很高,品质也不高。钣金加工我认为折弯这一块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而折弯效果质量取决于模具的先用。模具开口太大折弯质量就不稳定,因为内R大,角度值就不一致,零件弯数少可能影响不大,如果弯的刀数多而且精度要求高,就会影响产品的质量,零件的互换性就低,影响装配。做折弯的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块钢板做出来的工件,弯出来的角度都不一致。除了高品质的钢板。但是有几个老板舍得用好材料,尤其如今成本高、利润低的钣金行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一般情况下,折弯机的上模即刀具都是R形的,一般为0。5~1MM,即只要是折弯内R一般都是0。5~1,怎么可能几乎为0呢。请指正。

楼主:
我们使用的上模刀口是尖的没有R,即使是用久了刀口有磨损,刀口R也不会大于R0.5。这对折弯系数不会产生影响。曰本模具我们用了二十年,现在还在用,国产模具一般只能用3至5年。另外,使用的下模要有退刀槽。

网友:
大大
每台機器不一樣嗎
我們公司的師父說
厚度X6倍耶
而且我還是看不懂你們的算法

网友(2007-11-29):
我们一般下模选用 6左右倍的板厚

网友:
我们选的是6~8倍板厚,不过我们的产品精度要求都不高,折出来内角R也较大了

网友:
各位都是做厚板的吧,精度肯定不怎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在那任职,做什么产品,看来对钣金这块很有经验哦。

网友:
近似值算法, 有多种

网友:
t<=3时,r<=2内取值为0

网友(2013-06-06):
这个各个厂家刀具都不太一样,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的做法是规定每个板厚所用下刀槽宽度,刀槽宽度和板厚一般是5倍,厚板8倍。试折后编如solidworks的材料表里,一般可以做到5个弯误差不超过0.3.而且每批板材都要重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