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紧机构 【请教】

楼主(2007-10-25):
前几天参观一台进口设备,在一直径140mm的轴上有可滑动的刀盘,轴端通过一个旋转接头连接一根油管,当油管供油时,刀盘即被固定在轴上,轴工作转速为每分钟70转。百思不得其解它是用什么结构锁紧刀盘的,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现场不让拍照,我画了个草图。

网友:
我在飞友好!

我猜想采用的是:薄壁,管内加压膨胀原理。

syw  071026---05.38

网友:
我公司有一台进口设备就是采用液压锁紧导拄的.

网友:
我同意而楼的看法
想不到其他的

网友:
不会是加压膨胀吧,估计应该有个锲形块之类的东西。

网友(2008-06-03):
没见过你说的那种,让你看看我们的锁紧装置

先给大伙发张小型的,能锁死10-12毫米杆的液压锁紧装置图。
大的能抱死直径140的杆,锁紧力是450KN
控制是用液压和电气传感器,所以效果非常好。
顺便说一下,是原装德国进口的,好多从德国过来的设备就有这东西。
比如德国Waldrich上就有,还有正在京津城际线轨道伯格板打磨的高精度磨床上也有,(国内就一个厂家拥有这种磨床的生产技术,是德国人提供的。)

网友:
类似液压刀柄。

网友:
收获匪浅,谢谢

网友:
有那种液压涨塞,就用于高精度的连接,可以向罗升公司打听

网友(2008-07-09):
可能是膨胀轴,有机械、液压和气压三种形式。

网友:
里面就是一个液压缸与螺纹的传动:螺杆与液压缸的活塞连接,当液压缸御压时,转动螺杆可以带动活塞前后移动;当液压缸充压时,螺杆螺纹与活塞咬死,从而锁紧刀盘。

网友:
估计是一个类似于弹簧涨套一样的结构

网友(2008-08-08):
用的应该是液压涨紧套,目前市场上用的也很多的

网友(2017-03-20):
液压膨胀涨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