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铝材之后锯片上面有残留物改如何办?【请教】

楼主(2007-10-26):
用切割机锯铝材,完毕之后发现齿上有残留物卡在上面了,无法弄出来,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由于进给量过大,冷却效果不好,建议减小进给量,注意及时冷却.

网友:
锯片我做过
锯片齿形引起的,换不同的厂家锯片试试

楼主:
我估计是转速太快了,因为这个锯子是按照砂轮的,转速很高。
另外,我看见那些铝材店买的用的锯片与我这种不同,我这个上面还镶有合金粒。

网友:
在切割的时候应该是匀速的下刀不要太快,利于锯屑的排出,增加冷却液,就用自来水都可以

网友:
进给量大了。排削不畅。转速过高。冷却不足。

网友:
you

我经常用个小毛刷占上才油刷刷就粘的不这么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用水的话我担心会漏电,我也用了油做冷却,不过是涂在铝材上面,效果不明显,在锯片上面也涂过,不过由于离心力,油很快就全被甩出去了。
唉,看来还是不适合用这种锯片,还是换回砂轮吧,或者其它锯片,下次去那些铝材店看看别人用的是什么样的锯片。

昨天锯的时候继续粘刀,不过我趁热用钢尺把它铲下来了,但是很快就又有了,锯实心的铝材还是不行。

网友:
用尖嘴钳
楼主的问题是否锯片用久了
想当初,干第三职业,帮居民家庭装横铝合金门窗,用过切割机,买过锯片用,
在单位职工承包的车间干过此锯片加工,就近10副冲齿模具,不同规格尺寸的锯片就用这几副模具(仅改变下冲齿的深度和角度)去套,商检局来的人用切割木头检验的,说是为泰国商人加工的。天知道是否又成了进口商品
拿了几片回家去用,塞牙情况很严重
其实锯片排屑与齿形形状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建议你到大的商店去买锯片,换个品牌试下

楼主:
是新买的。我想主要还是转速太高,因为这个电机是接砂轮的,不是按照这种锯片的,电机上面的转速限制都已经超出了锯片的转速。

网友:
你用的是砂轮切割机(400元左右1台的)??晃动太大!!
建议你用手动金属锯片切割机(1000元左右1台的)

建议你
1不同牌号的铝合金用手动金属锯片切割机切割,看下有何反映,
塞牙应与铝材的硬度、熔点有关
2多切割几次,并作标记,观察下塞牙是随机不确的,还是比较固定的几颗
在使用中曾遇到:就这几颗牙形老是要塞牙
3观察己塞牙的牙形与其他牙形的区别
锯片加工过程中,与刀头相接触的平面没加工到位,使刀头凸出太多了,造成排屑不畅

网友A:
用水做冷却不会漏电,那就要看你是采用什么方式去"淋",我们这里是自己做的一个机械的喷嘴,一直在生产,没出现过问题.我们的锯片和你传的图片上一样,锯的材料也是铝合金,不过不是实心的,车间不允许拍照,不然就拍个照发给你,那就更直观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我的切割机是砂轮切割机,不过我选的是韩国进口的也是一千多元的。不过我想这个应该还是不能改变它是砂轮切割机的特性。

有时间我会测试一下。

顺便问一下,不知为什么砂轮切割机会晃动太大,自己DIY一下能否改善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水做冷却不会漏电,那就要看你是采用什么方式去"淋",我们这里是自己做的一个机械的喷嘴,一直在生产,没出现过问题.我们的锯片和你传的图片上一样,锯的材料也是铝合金,不过不是实心的,车间不允许拍照,不然就拍个照发给 ...

我想看下你的切割机照片或者图纸,我也为这个事烦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下你的切割机照片或者图纸,我也为这个事烦着呢!

照片

楼主:
另外,请问这种切割机和锯带床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

和我们厂的一样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切空心的没事~实心的就卡渣!

网友:
塞锯片的时候可以用尖嘴钳把它钳出来

网友:
可能与你的切削速度,进给速度,及切削液有关.我公司以前做铝地板,切地板四端面,开始试产时产生的问题和你差不多,后来改进降低转速,减慢进给速度,用切削液切削问题才解决.

网友(2008-09-24):
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材质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铝材的硬度达不到要求啊

网友:
打一下硬度,
一般HB75以下时很容易发生粘刃现象!
不过俺这边发生了更奇怪的事,
HB95也粘刃,
材料经厂商检验没问题,
换不同批号材料就不粘刃了,
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1: 电机速度太低
2:手动进给不均匀
3:冷却不行
4:机械钢性差
5:锯片质量不行

   反正你这样用啥原因都有,我们一般是用这些专用的切割机开戒铝合金,使用16英寸的锯片,也就是400mm直径的,转速高达3000转以上,折合切削速度为接近4000米的,够恐怖吧。

  上面说的对你都是废话 你换块10寸锯片再切吧,你现在的锯片直径过大了,我估计你是用12寸的

网友(2012-02-10):
锯切铝型材和工业铝材的锯片不一样。工业铝材选上高低齿锯片。实心棒选用高低齿锯片。

网友:
楼主用无齿锯就可以了,还省钱,铝太软,切削性能容易扎刀。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