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圆孔被填充1/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0-26):
CAD中圆孔被填充1/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两种情况:
一、是定位销孔,
二、是孔多的情况下,同类孔做标记,方便辨别
可能不全面,大家跟帖补充

楼主:
具体图片如下:

截图如下::::

网友:
赞同2楼的观点

网友:
同意2楼的第二条

说是定位销孔不确切,定位销孔应有公差

网友:
如果没其他的说明,两个直径不一样的孔也可以这样标识出来,以免加工出错

网友:
没什么补充的拉

网友:
应该是同类的孔做标记,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箱体零件的定位销孔,不知道为什么没标公差,最好还是问问设计,这是解决问题的正常路径.

网友:
这个图上显示的应该是箱体零件的定位销孔,因为有明确的位置尺寸,不知道为什么没标公差,还是问问设计。

网友:
当图纸中有几组(或多组)孔时,而这些孔尺寸差不多,用眼睛看容易产生错误时,这时相同尺寸的孔需用同一种标记,以区别其他尺寸的孔。

网友(2008-02-13):
主要是为了与其它的孔进行区分,有时也用于标准原点

网友:
我认为是同类孔的做标记用,定位孔一般用两个1/4表示~

网友:
標識作用

因我們繪圖時常遇到有很多孔徑差不多大小的,為了不易看錯圖紙,因而把孔徑相同的孔統一用相同的3/4或1/4或1/2等填充,如果是孔徑相差很大,很明顯的就沒有必要這樣填充了.

网友(2008-04-12):
支持

此处表示同一类孔,以防止跟其它相近孔混淆。

网友:
不存在基准的问题,只是区分相同与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如果图纸上尺寸相近的孔很多的情况下,设计者不需要将孔径逐一标注,而用此方法来明确表示其孔径都是相同的。在同一张图纸上如果所填充的方位和方法发生改变,也就表示其孔径是各不相同的,填充的方位和方法都相同的其孔径都相同。

网友(2008-06-14):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
一、是定位销孔,
二、是孔多的情况下,同类孔做标记,方便辨别
可能不全面,大家跟帖补充

同意,
一笑而过

网友:
是的,好象还可以对角两个都标黑吧?????

网友(2008-08-16):
关于线的设定(求助)

我不知道在画图时用什么线(如点划线)、什么颜色、线宽,请哪位大哥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在图纸中同一相同类型和尺寸要求的孔用这种方法表示,机械制图标准中有这样的条目和示例,并不是专门指定是定位孔。如果一张图中出现多个规格的孔和螺纹孔,可以用这种方法将它们分开来,将色分别涂在孔的第1、2、3、4、象限位置,同一相同类型和尺寸要求的孔涂在同一位置,以示区分。

网友:
是孔多的情况下,同类孔做标记,方便辨别

网友(2009-04-10):
孔多、尺寸差距又不明显的时候,只好这样区分;还有1、3象限、2、4象限,三个象限……的呢。

网友:
在图纸中同一相同类型和尺寸要求的孔用这种方法表示,机械制图标准中有这样的条目和示例,并不是专门指定是定位孔。如果一张图中出现多个规格的孔和螺纹孔,可以用这种方法将它们分开来,将色分别涂在孔的第1、2、3、 ...
引用 网友B:

说的没错,就是这样啦,非常同意!我们做装配图,基础图,平面布置图时经常这样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标公差可能是装配时配作吧。

网友:
销孔或者同类孔的一个标记,机械制图的知识忘了噢

网友:
学习了,工程中的许多问题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哦

网友:
一、是定位销孔,
二、是孔多的情况下,同类孔做标记,方便辨别
三、基准孔的标记

网友:
是同一类孔[东西]的标记

网友:
同类的孔做标记,我们经常是这样做的,特别是一张图纸上有许多的直径不的孔组,为防止钻错标记一下

网友:
我认为是同类孔的做标记用,定位孔一般用两个1/4表示

网友:
应该是定位销孔,加工其他孔时的相对位置的基准,只有这样,装配时,先装销钉,其他的孔才不会错位

网友:
同意2楼所说,应该是同类的孔吧。

网友(2009-05-27):
在工程制图中:同一视图内的分布的不同直径的孔径,为更清晰地,直观地分辩,当存在相同直径与公差的孔时,将这样的孔统一填充1/4圆。当有几组不同尺寸的孔时,还可以再用对角填充1/2圆或其它填充来表示。

网友:
我还是同意二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