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净化/自动线结构---请教

楼主(2007-10-26):
喷涂的环境怎样净化,喷涂的自动线结构,非常急,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具体,请把你需要帮助的问题说具体一点!

网友:
环境净化一般采用室体水帘吸附形式,
1 d9 p$ d6 j' D自动喷涂可以采用PLC信号控制,! T& R& O2 g, N  e! J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2-07-26):
我们这里也是用的三水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