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刀具质量寿命?

楼主(2007-10-26):
怎样确定在保证加工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来确定刀具质量寿命?简言之:这把刀要加工多少支产品后需更换并且能修理。

网友:
有两种途径:
1.问用过类似刀具的人,获取以往的刀具寿命.
2.咨询你的刀具供应商.

网友:
斑竹回答的请清楚的了,建议你问问刀具供应商,要想对刀具进行修磨的话建议编制强制换刀标准!

楼主:
谢谢大家!
以前看过一篇好象是(基于过程能力刀具寿命)的文章,当时没在意,就是通过工程能力指数来估算刀具的质量寿命!不知各位有没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7-12-21):
谢谢各位:
高手请进!

网友:
分有两种方式:
1、加工精度,在加工产品出现问题前就换刀;
2、刀具寿命,在刀具的磨损VB值达到或超过标准值时换刀。
你想修磨就要有合理的后刀面磨损值标准。通常要修磨的后刀面磨损值标准比按加工精度换刀的 标准要小,具体要 看是什么刀具、什么产品、什么精度。

网友:
理论上40分中就要重磨刀具了,你指的是普通焊接刀具吧?,你就相信我没错的,
具体到你个人就不好说了,比如你个人技术是否全面,加工的材料所对应的刀具,焊接的质量,
而个人技术有占有较大比例,足以弥补后两项指标。

网友:
要知道加工的零件材质,和刀具的材质决定.金刚石刀具加工非金属的可以>1万件,CBN加工铸铁可以 >1000件,陶瓷可以加工高硬度材料800-1000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加工一个长度为1米的工件你也能加工10000件,1000件,800件?哈哈!
刀具的寿命是按米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题目也没有说是一米的吧,我也是说的相对的,你做的零件都是一米的吧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吗?
如果还没解决,你可以做个表格,每几件就检测下尺寸,并在修改尺寸时候做好记录,一直跟踪到你认为刀具不可以再用了。然后画出波形图,这个就是最真实的道具磨损曲线。

网友(点评):
对我这个菜鸟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2010-05-21):
我这的刀具好像寿命都没有那么多,看来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请教你的刀具供应商的技术人员  他们根据你所加工的材料和机床条件来定

网友:
有什么经验公式吗?刀具的寿命是按米算的

网友:
磨损几个特征: 负载增大, 工件尺寸或光洁度超差, 加工不锈钢时工件出现毛刺, 切削热增大, 刀片崩或断, 切屑颜色变暗 , 噪声变大实际上由于没有在线测量后刀面磨损的经济而又简便的方法,一般很少用后刀面的磨损值作为生产中换刀依据。
   一般钢或铸铁的车削以加工中出现较多的火花作用判断依据。因为后刀面的磨损达到一定宽度后与工件加工表面摩擦加剧,会使火花突然增加。这与磨损值一样也是属于经验判断法。
   精加工一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以加工精度或加工表面质量等作用判断依据。

网友:
刀具的使用寿命,与刀具的材料,被加工材料,切削参数和冷却液的选择有关。我干过六轴自动车,由于进退刀和装夹料都是自动的,刀具基本是属于连续工作的,在这种机床上干活,主要辅助时间就是磨换刀。刀磨得勤了,不但少出活,还费刀。磨得晚了,刀烧了或者打了,就更不划算了,所以确定磨刀时机很重要。一般是精加工时,先检查一下材料的被加工表面粗糙度,粗加工刀具检查一下材料的被加工表面有无粘留的积屑瘤,以决定该不该磨刀。时间长了,就可心中有数,干到多少件活,该磨刀了。

网友(2010-07-17):
有两种途径:.
1.问用过类似刀具的人,获取以往的刀具寿命.
2.咨询你的刀具供应商提供样本.

网友(2011-09-21):
建议你问问刀具供应商,要想对刀具进行修磨的话建议编制强制换刀标准!

网友:
刀具的寿命是按米算的

网友(2014-03-04):
经验公式?

网友D:
刀具使用时间(寿命)要求长,则应采用较低的切削速度。反之,可采用较高的切削速度。

网友:
连续加工,直到发现工件齿面不好了,多次总结,就基本能确定最合适的刀具质量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加工一个长度为1米的工件你也能加工10000件,1000件,800件?哈哈!
刀具的寿命是按米算的。

有道理

网友:
《金属切屑原理与刀具》一书中有

网友E(2016-12-29):
引用 网友D:
刀具使用时间(寿命)要求长,则应采用较低的切削速度。反之,可采用较高的切削速度。

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灌水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