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圈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6):
我在设计一个50内径的油缸,行程40,用O型圈,2.65线径的,7MPa,设计书写O型圈两边加挡圈,我不知挡圈是什么材料的?有何标准?那里有买?我在杭州市,请指导

网友:
压力是7MPa不用挡圈.

网友:
挡圈有几种材质:PTFE(聚四氟乙烯)、NBR90(丁晴橡胶)、FPM(氟橡胶)等等,主要与压力、温度、工作介质、速度等等不同而选用。只要有卖o型圈的地方一咨询就知道,挡圈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在压力持续作用下密封圈被挤入低压侧的间隙中而损坏,挡圈本身不起密封作用!

楼主:
感谢

谢谢指导,我在论坛学习很多经验和技术.

楼主:
羚羊你好

我想进一步请教,如果是16MPa,是油压转角缸,我用O型圈,两边加挡圈,加什么样的挡圈,那里有买,请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大尺寸液压缸好象多使用骨架油封,两边各加多层挡圈保护油封

网友:
大侠还是试着用一下格来圈、斯特封,动密封应该不错。

网友:
楼主,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很多气动液压的专业公司的样本里都有关挡圈的资料!

网友(2011-11-22):
恩,好好学习一下!最近也是要设计一套油缸,对于密封件选择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1-12-29):
在压力低于10MPa的情况下不用安装,高于10MPa的情况下才用安装

网友:
导向圈吧!!压力那么小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