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创建好图元后要退出草绘,出问题

楼主(2007-10-26):
在proe 创建好图元后要退出草绘出现“此截面上的复合环必须都闭合。”是怎么回事啊   ??? 我明明都把所有环给闭合了啊。。。。。。。。

网友:
请教一下:你这个怎么打出来的?

网友:
草图中有两条线是重合的也会出现这种提示.

网友:
应该有三种可能原因:一是环没有封闭,二是有“冒头”的线,三是有重叠的线。
总之,线条既不能少,也不能多,哪怕一丁点也不行。

网友:
可以用顶角修剪工具以及逐条先删除再恢复的办法检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把线放大再大点你就知道了.没有闭和的.